【^_^】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1). 极具代表性!

楼主(2016-03-10):
本文默认读者有一定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这类错误类型非常有代表性.  务必注意!   如果连数据手册都找不来, 起码也要遵守IPC-7351
先看一款晶振的焊盘设计图片:

解释错在那里:

如上图描述.  如果您留意观察,就会发现每个晶振的引脚变形都不同.  共面性差别很大.
有了上面的解释. 问题将来了. 实物图片上面的焊盘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焊接面减少了?

炉子后可能(100%)出现的情况:

注意红色部分:  这里可是悬空状态哦!   根本就没焊接. 连虚焊都不是. 更可无的情况是,偶尔还能搭上. 能测试通过.

正确的设计:

下图是来自台湾晶技股份的一份官方指导:
http://www.txccorp.com/download/ ... s/2015TXC_9C_32.pdf

同样的类型器件:
       贴片电解电容, 部分型号的继电器.

更加优秀的焊盘设计: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n/c ... 00/DME0000COL32.pdf

感谢 bdasmt.com 提供实践支持.
焊盘设计错误系列连载正在进行.  敬请关注

本文转载自:http://bbs.myopen.cn/index.php/topic/show/8

网友:
这种假贴片晶体 贴片电解 比较麻烦
手工焊接的话 热风枪不敢吹

网友A:
楼主位的更加优秀的设计是需要和响应的贴片器件配合的吧

网友:
楼主所述问题的确很典型!焊盘一定要比引脚接触平面大
上班时旁边项目组血淋淋的教训!不良率达到40%,老板发怒让那两个工程师自己去补焊,2W多块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更加优秀的设计是需要和响应的贴片器件配合的吧

不需要. 焊盘可做成十字形状.

网友:
那种耐震的,我见过四个脚的贴片电解,多了两个空的固定脚。楼主位的板子估计是自己画着玩,因为两个匹配电容丝印一样,为了晶振边上一块死铜,单独打了一个过空。

网友B:
这种晶体可以过回流焊吗?尤其是无铅的,那个塑料不会融化吗?还有内部的链接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晶体可以过回流焊吗?尤其是无铅的,那个塑料不会融化吗?还有内部的链接会不会有影响? ...

可以!  但无铅工艺需严格控制炉温.

http://www.transko.com/img/product/crystal_pdf/hc49smd.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  但无铅工艺需严格控制炉温.

那得很好的炉子了
我那个估计不行
我用上五下五的
第四区305度的,通过时间大概1分钟了,稍微低点就不行,密度高的和通风不好的地方就会流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很好的炉子了
我那个估计不行
我用上五下五的

赶紧换了 上8+下8的.    二手的还不到2W.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换了 上8+下8的.    二手的还不到2W.

太长了,我地方小,没办法,当初买的新的,买的时候就看过那个进口的上九下九的,二手的,3万
太长了,装不下。没办法。
现在这个用着还行

网友(2016-06-21):
不注意还真是容易犯这个错误

网友:
上边那个二电容的焊盘就设计得不好, 焊盘太长, 元件贴出来肯定无法在中间的。

网友(2017-01-17):
>不需要. 焊盘可做成十字形状.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reason to make it a "+"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