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iar arm 如何同时输出 hex, bin文件 ??

楼主(2016-03-10):
请教下,在 iar arm 如何同时输出 hex, bin文件 ??

网友:
那就换个思路嘛,先输出hex,再用一个hex2bin的软件转换就行了。

网友A:
编译先输出hex, 设置一下输出格式,再编译输出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先输出hex, 设置一下输出格式,再编译输出bin

也只好如此

网友:
配置编译完成,附加指令即可指令即可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 line:
"$TOOLKIT_DIR$\bin\ielftool.exe" --bin --verbose  "$TARGET_PATH$" "$TARGET_BPATH$.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 line:

果然是高人啦,谢谢了,解决了我困扰好久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 line:

果然是高人啦,

网友(2016-04-14):
高手,这样方便了

网友(2016-12-02):
https://www.iar.com/support/tech ... n-using-lpc-device/

Set option "Build Actions > Post-build command line"

$PROJ_DIR$\post-build.bat "$TARGET_BPATH$"

Create file post-build.bat in the project folder, with the following content:

set OUT=%1.out
set HEX=%1.hex
set BIN=%1.bin

:: 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 hex
ielftool.exe --ihex --verbose %OUT% %HEX%

:: 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 binary
ielftool.exe --bin --verbose %OUT% %BIN%

网友:
Mark 输出bin和hex

网友:
在输出设置中不能选择吗?

网友:
mrak 学习了,同时输出hex和bin。IAR很强大的啊。

网友(2017-04-08):
困扰我许久的问题

网友C(2017-09-05):
https://www.iar.com/support/tech ... n-using-lpc-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iar.com/support/tech-notes/general/ielftool-checksum---when-using-lpc-device/

牛逼呀,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2018-01-25):
不错不错,试试这个命令

网友:
mark IAR 输出bin文件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 Build Actions ->Post-build command line:

果然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