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配置 做安卓源码编译用 最多负荷10个人吧~

楼主(2016-03-10):
本人要做android开发,编译源码用什么配置的好呢!网上看有人说用笔记本,有的说配个7 8千的电脑就行。还有点建议用服务器。本人是要给公司配置的。所以稳定性要考虑,同时不能太慢。请有经验的给出个主意!最好是品牌的,有售后保障!

网友:
编译服务器? 主频要高 ,内存要高,硬盘ssd ,多核,所以 肯定是服务器

网友A:
主频>多核  ,内存>SSD量力而为,

楼主:
给个配置 或者型号参考下

网友:
大部分源码开始的时候编译一次就好了,其他增量编译不就好了,普通PC即可胜任。除非编译很多平台的(X86\arm\mips)

网友:
某东搜 Z228 E3

网友B:
dell T630 双路E5,32G ecc内存

生成Android5.1 32位系统完全编译一次耗时约1个小时10分钟,64位要2小时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频>多核  ,内存>SSD量力而为,

主频和多核同样重要.

内存越大越好 ,最好能建立个 N个G的 虚拟硬盘.

保证编译飞快.

网友:
考察编译任务需求:
- 常规任务增量编译多,只需处理少量更新过的文件即可,对资源、处理器的要求并不高。这种主频高点会快。
- 经常从0开始,工程里都是单个的巨型文件或者CPP海量模板展开之类的,这种要求主频;但多数编译过程是处理大量小规模源文件,这时候增加处理器核数更占优。

不差钱的话,优先投资内存(源,中间文件,结果都可以tmpfs放内存,以及内存CAche掉),然后投资处理器核数,然后上SSD,最后再提主频。
预算约束的话,则考虑SSD > 核数 > 内存 = 主频。

最后,可以高速网络搞分布式编译,单一设备不一定要顶级。

楼主:
http://item.jd.com/1418091.html 这个不错啊!

楼主:
别沉 接着讨论!

网友C:
买个二手服务器,几千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服务器,几千块搞定。

没经验,不会挑啊!

网友D(2016-05-23):
引用 楼主:
没经验,不会挑啊!

楼主定了哪个了吗?最近测试了下普通PC机编译,居然用了3个多小时,这还怎么做开发呀,改一段代码测试一次得多费劲呀

网友:
android开发确实很耗费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T630 双路E5,32G ecc内存

生成Android5.1 32位系统完全编译一次耗时约1个小时10分钟,64位要2小时多 ...

怎么这么慢?我的也是双路E5 32G内存,只需要15分钟即可全编译一次。

网友:
内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定了哪个了吗?最近测试了下普通PC机编译,居然用了3个多小时,这还怎么做开发呀,改一段代码测试一 ...

我们公司的开发搞了台电脑专门放在那让它编译的。一般编译完得3个多小时。

网友:
试试这台http://www.eda365.com/article-96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