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制作的CMSIS-DAP,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6-03-10):
手头的开发板没有不舍得改造遂决定网购一块STM32的最小系统进行改造,注意板子上面的飞线,成功下载和调试STM32以及FSL的KL26和K60,支持JTAG和SWD接口,本人对这东西要求没那么高,能下载能Debug就行,请围观

网友A:
这程序你是在网上下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你是在网上下载的么?

不是论坛下载的,论坛那个程序我没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论坛下载的,论坛那个程序我没试验

那程序你在哪儿找的,不会自己写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程序你在哪儿找的,不会自己写的吧

CMSIS-DAP程序在新版CMSIS 4.5里自带了

网友C:
目前山上的LINK还有X宝货源,不考虑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山上的LINK还有X宝货源,不考虑其他的。

这东西比Link低的多,纯属爱好

网友D:
不要杜邦线,直接焊接,套一个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杜邦线,直接焊接,套一个热缩管。

谢谢,大神指点,这只是一个试验道具,正在画板子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MSIS-DAP程序在新版CMSIS 4.5里自带了

”CMSIS-DAP程序在新版CMSIS 4.5里自带了“     请问下,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CMSIS-DAP表示迷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MSIS-DAP程序在新版CMSIS 4.5里自带了“     请问下,能给个链接吗?

Keil MDK 5 的 Pack Installer 里装 CMSIS 4.5.0,然后到 Keil 安装文件夹 Keil_v5\ARM\Pack\ARM\CMSIS\4.5.0\CMSIS\DAP\Firmware 里面就是。
里面用到的文件在这里有 https://code.csdn.net/K_O_Carnivist/daplink_stm32_hs/,不过建议还是 MDK 里装 CMSIS 来做。

网友:
没装KEIL5,楼主能分享一下Firmware吗?

网友:
5.17里没找到那个Firmware ,是不做了么?

网友:
https://www.keil.com/dd2/Pack/#/eula-container

网友:
不错,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下载了论坛的,弄出来不能在WIN10系统下用。

网友:
CMSIS-DAP ,这个不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MDK 5 的 Pack Installer 里装 CMSIS 4.5.0,然后到 Keil 安装文件夹 Keil_v5\ARM\Pack\ARM\CMSIS\4 ...

@K.O.Carnivist  太谢谢了。

网友(2016-06-22):
自己画板做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