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2560用一段时间就不工作,热风枪吹一下,又好了

楼主(2016-03-10):
atmega2560用一段时间就不工作,热风枪吹一下,又好了。
自己手焊的,测试了三块,都这样,
本来以为是焊接问题,早上ic拿去给SMT工厂的专业人员焊接,
跑了一个下午,又不工作了,热风枪吹一下,又好了。郁闷了。
不知道一般这种可能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望各位兄弟支招。

网友:
晶振不起振

楼主:
22p电容问题?还是晶振坏了?

网友A:
你先用内部晶振 比较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内部晶振 比较测试一下

整机运行都在跑串口。
为此才选用了4串口的2560。
内部晶振比较乱的样子额。

网友B:
熔丝是否配置为满幅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丝是否配置为满幅震荡?

是满幅的。

网友:
热风分开区域慢慢吹,看到底是吹到谁了会继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内部晶振 比较测试一下

我正在试着跑内部晶振。
发现2560的内部晶振好准哦。。。。
哈哈!!!

楼主:
反馈一下情况
IC和晶振都涂了三防漆。
晶振改为内部8M晶振。
跑了两天没有发现死机。

个人感觉,应该是周围潮湿导致的概率比较高一点。

网友C:
换晶振再测试一下吧! 或者换一下品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晶振再测试一下吧! 或者换一下品牌试试

晶振嘉立创买的
不知道xd有什么好的晶振品牌推荐的?

网友:
把晶振电容卸了试试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磁珠使用不当,导致时钟线信号异常,你有没有上系统,时钟线有磁珠

网友:
有可能IC封装不良,绑定脱球,冷了脱,热了就接上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嘉立创买的
不知道xd有什么好的晶振品牌推荐的?

村田的那种内置电容的晶振可以试试。

网友:
晶振, 晶振的电容, 然后是IC焊接问题, 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换块板子,换种焊锡丝重新搞块新的,我这有好多客户遇到这种问题,原因,可能是焊锡丝的的问题。

网友:
可能焊接问题,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6-12-30):
用酸性焊油来焊接导致漏电?其实优质锡丝自带的助焊剂或者松香就很好用。

网友D:
2560淘宝上都很少有卖的了,不知道现在具体啥价格? 楼主透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60淘宝上都很少有卖的了,不知道现在具体啥价格? 楼主透露下

之前LC上买的,
销售单价(含增值税)
1 ~ 9个:  ¥30.49
10 ~ 29个:  ¥25.80
30 ~ 99个:   ¥24.86
100 个以上: ¥2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