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做的触摸按键可靠吗?

楼主(2016-03-11):
我用STC自带的AD做成触摸按键,在试验中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用在民用产品上可靠性如何?请前辈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
以前的海信电视有时按A键会B起到B键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AD的原因

网友A:
之前公司小家电产品有做过。效果不是太好。有一次销售到俄罗斯的产品,大量用户反应按键失效。后来低温下测试,果然是无效。  不如多花几点钱使用带触摸功能的芯片。

网友B:
你STC的价格 多少钱?  估计和带触摸功能的IC 价格基本一样吧。  你都做了什么测试,有没有环境自适应,低温做过测试吗,对讲机干扰做过吗,脉冲群做过吗。还有灵敏度多搞,隔几MM的玻璃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TC的价格 多少钱?  估计和带触摸功能的IC 价格基本一样吧。  你都做了什么测试,有没有环境自适应,低 ...

直接厂家拿,2.3RMB,低温指多低?只做了0度左右,用通话中的手机放在按键5CM处,5MM玻璃,试验没发现异常,因是民用,没做更多试验。

网友:
只要AD设置合理,没问题的,有很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小家电产品有做过。效果不是太好。有一次销售到俄罗斯的产品,大量用户反应按键失效。后来低温下测 ...

俄罗斯的冬季好像能去到-4~50度,真没做这试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厂家拿,2.3RMB,低温指多低?只做了0度左右,用通话中的手机放在按键5CM处,5MM玻璃,试验没 ...

几脚封装的, 带触摸的MCU  51核 8K flash  24脚SOP的 也不超过2元。  低温 最少的 -20 度,触摸按键 低温最容易出问题, 对讲机 一般是3W 或者5W的。  有没有多找几个人测试,不同的人,手指触摸 出来的灵敏度不一样的。 我们产线上测试,最少要8MM的玻璃,轻轻按,就需要能按的动的。(一般都是10MM的玻璃能按的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俄罗斯的冬季好像能去到-4~50度,真没做这试验。

所以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脚封装的, 带触摸的MCU  51核 8K flash  24脚SOP的 也不超过2元。  低温 最少的 -20 度,触摸按键 低 ...

非常感谢!! 我的STC15W408AS SOP-16是小量打样价格不准的,你们一般用带触摸的MCU会选什么牌子、型号?
这是我们做的AD检测整流部分的PCB,用XH-2线引到两个触摸片上,不知是否合理?
谢谢各位前辈们,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的STC15W408AS SOP-16是小量打样价格不准的,你们一般用带触摸 ...

可否分享下你的ad触摸程序啊,学习下

网友D:
按键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变大很多啊,而且使用环境灰尘和湿度都会影响。一句话新出厂好使,久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分享下你的ad触摸程序啊,学习下

STC官方资料中有参考例程,根据实际作些修改便可。

/**************************************************
        函数: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l)
        描述: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参数:channl,选择要转换的ADC端口
        返回:10位ADC结果
        备注:
**************************************************/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l)        //channl = 0~7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0X80 | ADC_90T | ADC_START | channl;        //触发ADC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 0);        //等待ADC转换结束
        ADC_CONTR = 0x80;        //清除标志

        return(((u16)ADC_RES << 2) | ((u16)ADC_RESL & 3));        // 返回ADC结果
}

/**************************************************
        函数:viod AutoZero(void)
        描述:自动0点跟踪
        参数:无
        返回:无
        备注:250ms调用一次,这是使用相邻2个采样的差的绝对值之和来检测
**************************************************/
void AutoZero(void)
{
        u8 i;
        u16 j,k;

        for(i = 0;i < TOUCH_CHANNEL;i ++)        //处理8个通道
        {
                j = adc;
                k = j - adc_Prev;        //减去前一个读数
                F0 = 0;                //按下
                if(k & 0x8000)        //如果是负值,则去掉负号变为正值;
                        F0 = 1,k = 0 - k;        //释放,求出两次采样的差值
                if(k >= 20)                        //变化比较大
                {
                        TouchZeroCnt = 0;                //如果变化比较大,则清0计数器
                        if(F0) TouchZero = j;        //如果是释放,并且变化比较大,则直接替代
                }
                else                                //变化比较小,则蠕动,自动0点跟踪
                {
                        if(++TouchZeroCnt >= 20)        //连续检测到小的变化20次/4 = 5秒
                        {
                                TouchZeroCnt = 0;
                                TouchZero = adc_Prev;        //变化缓慢的值作为0点
                        }
                }
                adc_Prev = j;        //保存这一次的采样值
        }
}

/**************************************************
        函数:u8 check_adc(u8 index)
        描述:获取触摸信息函数
        参数:index 通道号
        返回:
        备注:50ms调用一次
**************************************************/
u8 check_adc(u8 index)
{
        u16 delta;

        adc[index] = 1023 - Get_ADC10bitResult(index);        //获取ADC值转换成按下键,ADC值增加
        if(adc[index] < TouchZero[index])        //比0点还小的值,则认为是按键释放
                return 0;
        delta = adc[index] - TouchZero[index];
        if(delta >= 40)                //按键按下
                return 1;
        if(delta <= 20)                //按键释放
                return 0;
        return 2;                //保持原状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变大很多啊,而且使用环境灰尘和湿度都会影响。一句话新出厂好使,久了不行 ...

所以就考虑用触摸方式的按键

网友E:
AD做触摸按键肯定是可以的,早期的触摸按键很多是这样实现的,但是14楼的代码,你如果敢拿来做产品,那就实在是太大胆了。

网友F:
拿STC做触摸产品的,,,都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做触摸按键肯定是可以的,早期的触摸按键很多是这样实现的,但是14楼的代码,你如果敢拿来做产品,那就实 ...

可否提供下更好的代码?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STC做触摸产品的,,,都是小白。

那应该用什么方案?谢谢!

网友G:
触摸方案要做好还是挺麻烦的,最好用专门的触摸ic,硬件软件都有处理,测试也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触摸方案要做好还是挺麻烦的,最好用专门的触摸ic,硬件软件都有处理,测试也全面 ...

在*宝看了看触摸ic芯片从几分到几块都有,便宜的又不知稳定可靠性如何,贵的比主控MCU还贵几倍,还真不知如何选择。才考虑用SCT的AD来做。

网友E:
    近年来电荷转移法是主流,如果是想了解触摸的原理,可以参考ST的方案,ST提供电荷转移法和RC充放电法的详细文档及源代码。如果要求不高,用STM8S系列的RC法,做产品也是可以的,精心调教参数,可以做到强干扰下不会误触发;要求高一点的话,STM8L系列的电荷转移法要好很多,价格较贵。ST近年比较开放,所有的资料、开发工具、货源都很可以方便地获得。但是注意一点,即使是STM8L系列的CT法,其实是不够完善的,深入学习后,比较各公司的方案就明白。
    如果要做高要求的产品,这个帖子的9楼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6086-1-1.html,推荐的赛元,真的是挺不错的,不过,价格也比一般的二、三线品牌贵。我做过一些定性测试,个人认为赛元的方案可以达到一线品牌的水准。赛元没有ST那么广泛的渠道,但是资料是开放的,工具和IC都可以网购,还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变大很多啊,而且使用环境灰尘和湿度都会影响。一句话新出厂好使,久了不行 ...

普通机械按键会存在接触电阻问题,触摸的不会

网友:
PIC的触摸库用的就是AD采样,效果不错

网友:
用了就会坑爹,除非你用镀金按键否则按键会错乱。以前电视机很多都如此,一个按键多种功能牛逼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年来电荷转移法是主流,如果是想了解触摸的原理,可以参考ST的方案,ST提供电荷转移法和RC充放电法的 ...

先了解下,非常感谢!

网友H:
AD做应该没问题,需要软件做一些滤波和判断方面的处理,我用的普通IO做的触摸,也一直在量产,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做应该没问题,需要软件做一些滤波和判断方面的处理,我用的普通IO做的触摸,也一直在量产,没什么问题。 ...

刚由娱乐行业转入做产品,各方面都不太懂,祈求前辈们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没想到这触摸按键看似简单,其中还是有学问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脚封装的, 带触摸的MCU  51核 8K flash  24脚SOP的 也不超过2元。  低温 最少的 -20 度,触摸按键 低 ...

请教一下,触摸灵敏度做的这么高。不会产生误动作么?

楼主:
由于我用的是1.6mm板子,且顶层敷铜(等于降低了灵敏度)来提高抗干扰,在5mm的玻璃上按下/松开的AD值只相差7~15左右(按压力度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官方资料中有参考例程,根据实际作些修改便可。

/********************************************* ...

多谢了,都很久没有用st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厂家拿,2.3RMB,低温指多低?只做了0度左右,用通话中的手机放在按键5CM处,5MM玻璃,试验没 ...

还他妈2.3RMB  STC真是垃圾到家
一个多通道的触摸IC 便宜的也就1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