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il线宽间距,0.2/0.4mm过孔的板子,你们在哪做的?

楼主(2016-03-11):
如题,想学学画多层板,于是画了个0.8mm的IMX287的核心板,但是找了个PCB厂,审核没通过。。。你们都是在哪打样的呢?便宜点的。

网友A:
便宜点的。哈哈哈哈

楼主:
工艺详情:

板子层数 4 板子厚度 1.0 mm
最小线宽/线距 4.0/4.0 mil 过孔 0.20mm
铜箔厚度 1oz 内层铜厚 0.5oz
BGA 无  半孔 无
盲埋孔 无 阻抗 无
阻焊颜色 红色 阻焊覆盖 过孔盖油
字符颜色 白色 焊盘喷镀 沉金

订单详情:

板子长度 7 厘米 板子宽度 3 厘米
订单面积 0.021平方米  板子数量 10 片
发货时间 正常5-6天 板子重量 0.0420
交货形式 1 X 1 pcs 测试方式 样品免费测试
拼版个数 1 工艺边 无
快递方式 顺丰寄付 发票  不需要

审核结果:

有大量4/4mil的线宽线距,我司无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点的。哈哈哈哈

自己做着玩的,太贵玩不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着玩的,太贵玩不起啊

高工艺的本来就贵
你还0.2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工艺的本来就贵
你还0.2的孔

0.8mm的BGA,工艺不能再低了吧?

网友:
你这个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0.8mm的BGA,工艺不能再低了吧?

改成
0.25mm孔
5mil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
0.25mm孔
5mil线宽

这个工艺貌似BGA扇出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貌似BGA扇出不了吧?

你布个十来块就布通了。

网友D:
0.25mm孔5mil线宽确实可以了,就是布不了太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布个十来块就布通了。

单边焊环多少?0.8mm BGA289能完全扇出么?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0.25mm孔5mil线宽确实可以了,就是布不了太密的。

是不完全扇出么?

网友:
两个焊盘直接只能拉一条线。里面的就通过背面拉出。

楼主:
5mil/5nil线宽间距,单边焊环算也是5mil,过孔孔径0.25mm=10mil吧,这样算两个过孔的距离至少是35mil在能在两个过空中间走线吧?而0.8mm=32mil,差了3mil啊

网友(2016-04-15):
这个超出一般厂的工艺了,估计不会有便宜的

网友:
学习了。用RT5350也只能这工艺

网友:
高密度板了,需要大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