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SMT样板为什么没人愿意做,我们来听听一线人员怎.....

楼主(2016-03-11):
偶尔看了一篇SMT资深工程师的吐槽,才发现为什么中国的smt工程费那么贵,为什么smt的样板没人愿意生产,原来和我们的RD有太多的关系;

看来,JLC想吃掉样板的SMT,特别是吃掉中国设计最不规范的群体设计的SMT , 路还真不是一般的难走.........

1.先贴一个能将心比心的工程师的感言:
---------------------------------------
呵呵 淡定啊。。。
每个做SMT的都会遇到设计问题,做自主产品并且规范的公司慢慢的都会制定相关规范防止后续的问题产生,但是作为SMT代工厂 那就非常难以处理了,要根据客户的情况看结果了。
我是做纯代工的,生产过各种各样的产品,最离谱的一个设计,就是在BGA焊盘上直接打通孔的。
其实吧 隔行如隔山,所谓不知者无罪也,如果我们没有做过SMT,让我们去搞RD或许别人在HOME骂我们呢、、
---------------------------------------
点评:无知者无罪.......无知者就是要挨骂的 ,想让人少骂点,还是多学些知识!

2.再来个长的,也是说的很贴合实际的,而且实际具体的指出了设计者的问题,实实在在的经验之谈啊:
--------------------------------------
朕在工厂当工程开始,接着去手机方案公司搞生产支持,后来又去SMT工厂搞管理,这些年竟然一直都在SMT行业里打滚,今儿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讨论讨论哪些是你觉得令人深恶痛绝的NC设计,欢迎补充。
  写在前面的话:众所周知,好的质量,是设计出来,制造出来的,不是依靠品管检验出来的,而我觉得设计环节要更加重要得多。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成了世界工厂,引进了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整个电子行业放眼望去,制造水平是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研发设计能力却一直停留在山寨的水平上,举个栗子,大家做代工也很多了,看看国产的联想手机,OPPO手机,华为中兴.....
哪个不是山寨样?手机作为时尚消费,仅有外观是不够的,如果中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不敢想象我们的电子制造业还能剩下些什么!
  今天我写下这些问题,如果有机缘的R&D看得到,能够深入的了解一些设计规范,朕已经很欣慰了,不过我还是没胆量直接发到52RD,虽然工程师大部分都很谦虚,不过那也是表面上的,
心底里估计把朕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上了,特别是做了5年以上的工程师,脾气不小的多数。

第一个:说说封装的设计,Package,PCB设计软件只有PADS和Protel略懂,先说通用的元件,RCL的库,大部分工程师都会用原始的通用的库,这其实没问题,通用的库对于大部分的产品来说都够用了。
不过我也遇到过有些手表手机和模块空间小,直接将两端的焊盘减半,也不少见的。
  说到这里元件的封装本身没什么错,不常用的封装只要照着规格书的尺寸画出来也差不离,但是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PADS里面,如果新建一个元件库,比如R0402,先画第一个方形焊盘,
第二个方形焊盘是复制第一个过去的话,那么这个R0402的元件库的坐标中心还是停留在第一个方形焊盘的几何中心,如果所有的0402电阻都用这个R0402的库的话,结果可以想象所有的R0402中心点都是偏的,
这一点我遇到很多回,工程师表示,这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但是没法修正,除非重新画板。所以我们就苦逼了,每个R0402都要手动调整坐标,遇到MID的板子,几百个位置都手动调整.....骂娘的心都有
  为啥说通用库,因为通用库用的地方多,其他的异性元件中心点偏就偏了,反正每片板也不过一个两个而已。这个我先说这么多,大家有得补充。
第二个:Mark点设计,Mark点指的是光学识别点通常PCB上空间足够的话,都是φ1的直径,φ3的吸光区,而且对角线对称分布,最少一对,2对最佳,早起也有要求是BGA也要,但是近年来没怎么看到了,
因为实在没空间来放这个了吧,我猜。
   很多R&D工程师根本没有人跟他普及Mark点是啥,做啥用途,有什么要求,于是设计出来的板子就千奇百怪的啦:有Mark点,但是没有做吸光区;Mark点直径过小或者过大,最大的我见过φ5的,你妹的,
我镜头差点照不下了,擦;更奇葩的是,Mark点没坐标,最崩溃的是,工艺边和板内一个Mark点都没有,已经无力吐槽了。
  山寨工程师们手里拿到的参考原理图,其实都是MTK、TI、高通等等这些正规公司提供的参考设计,这些参考设计一个子儿都不改,设计出来的东西理论上应该能正常工作的,而且也是有为生产制造考虑的。
比如参考原理图第一页或者前几页,就有Mark(FID)1-Mark4的定义,这个放在原理图里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原理图里有着这个东西,你同步到PCB Layout里面的焊盘才会导出坐标的!山寨工程师们,
你们明白了吗?你见过多少工程师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把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直接删除删除?????顺带说说工艺边的问题,元件太靠近板边了轨道传送有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有些大部分公司还是能加工艺边,
不过目前手机,平板行业利润率低于5%了,这个能省就要省了,量产还好,还有托盘,苦了做试产的哥们,没个托盘,客户要的还急,麻皮料都还没齐,就催你啥时候交货了,别说留着时间去做个试产用的托盘。

第三个了:焊盘走线的设计,其实这个东西我自己不会画板,PCB板厂的流程也不是非常清楚,只是知道类似孔乙己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SMT来评判焊盘对不对?作为SMT工厂,
我们希望看见的焊盘不就是方就方,圆就圆对吧?HDI的板子好像这方面要好一些,盲埋孔基本上不至于在焊盘本体上面打孔,但是通孔板就难说了,结果就是一个方形焊盘上面或者附近就打了孔变成奇形怪状,
严重的,BGA短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类设计真的不少见,山寨手机超低端的,做4层通孔板,布板确实很难,但是你也得为DFX考虑考虑是不是?不过时代在进步,现在的电子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
主芯片附近的元件越来越少了,或许有一天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了吧,现在MTK6260D附近的元件,手指头都数的过来。
   除了不允许在焊盘上直接打孔之外,之前还有个工程师一个失误:CPU(BGA封装)下面有一大片接地的引脚,直接做成 一大片漏铜没有覆盖绿油,我当场就拒绝接单生产(其实试产了10片结果还好),
就担心锡膏汇集在一起让CPU浮高或者有一些接地的引脚由于没有锡就空焊等等,不过这只是个例,相信并不常见。
第四个:贴片资料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浅显,对于大部分工程师不值一哂。但是不得不说,有些问题其实就是出在一些细节上面。楼下热心的朋友说自家产品都会有专门的工程师来跟踪DFX等等,
但是对于广大的来料加工厂,你看见的产品真是千奇百怪,有些低能设计真是让人对电子业失望到想死。
BOM:P/N和描述都分不清,乱写一通,有些自己心有余力不足想编一个自家的P/N,几个人的小公司,会有人给你去维护片P/N系统?擦,用原厂的编码就好啦,
比较离谱的是10uF 0402 16V或者2.2uF 0402 50V等等缺乏常识的物料,工程师真是只是凭想象去设计了,不过也有比较搞笑的,我又一次嘲讽了工程师怎么会写10uF 0402这样的,
结果他还真的花了老大力气给我找来了一点样品,朕汗颜不已,不过时代在进步,以后普通的陶瓷电容兴许也能做出来100uF 0402 16V这样的产品吧。
位号图:这个也是有点意思,有些工程师还不知道怎么生成PDF格式,生成了吧,位号离焊盘老远老远的,字体要么太大要么太小,这个我倒是会用一点,
只要简单的几个操作就能让位号对齐,字体变规范,至于角度可能需要手动调整一下了,总共也就半小时。有一些公司要求位号和Value都要显示,
结果图纸就更加拥挤不堪(以前我投诉我们激光打印机的厂家,说硒鼓打印数量远远达不到标称的2000页,厂家派个人来看看,看了一眼图纸就说了,
2000页纸指的是5%左右的覆盖率,你们这个覆盖率100%的.......),位号和Value都显示没问题,但是有工程变更的时候是不是一起把图纸也更新了呢?
据我所知,300号人左右的公司文控管理都是不正规的,ECN这些恐怕只停留在口头的阶段
坐标文件: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设计,不知道为何,如果不先设置原点的话,导出来的坐标一些元件会丢失,特别是45°的元件
钢网文件:这个需要吐槽的应该比较多了吧,可以单独写成一个帖子了,常见的我不说了,希望工程师们别总把漏铜层当钢网层发过来做钢网!
--------------------------------------
点评:骂人骂得让你还无法吐槽,我们的RD如何想?符合以上情况者有则改之吧!

3.   继续吐槽:
-------------------------
我在一个小型的SMT厂,客户就没几个正规的。坑爹的设计多的要死,其他不说,就一个客户的板子。300多个点的双面板。没有位号,没有坐标,没有BOM。
只有一张图纸上面直接标明那个位置是什么料和一张物料用量表,。,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编个程序花了我一天多时间啊。。。我是一个点一个点给他编上位号,再整理成BOM...
------------------------
点评:这个,这个让人家怎么提高效率,怎么给你降工程费????

4.   问问大家,研发知道DFX是什么鬼东东么?
----------------------
以上的情况我基本上天天碰到,我公司的DFM跟进表今年都有2百多条了,8成的问题重复。我有三个工程师8成的时间是在跟试产。
其实这是个管理问题,如果有好的机制,DFX有项目的一票否决权,估计产品总监得把你当大爷供起来,如其你苦口婆心的讲一万遍,不如告诉他,你的gerber文件有问题,
这个产品我无发批准。进度出问题,他们比你急多了。
好的研发公司的DFX人数不多,但位置是高于产品部的,他们通不过,这个产品无法得到任何的试产经费,基本上一版到位,大大节约了财力物力。
---------------------
点评:做研发还是要稍微懂些制造技术的,可是,我们的设计人员有谁来培训过这些很重要的东东呢?我们的生产性标准在哪呢?一点都不懂,就敢画板子,不打10多次样是出不来
东西的!

5.    继续贴,就不再点评了........给大家评吧
--------------------------------
接地脚大面积铺铜,直接走线,一直在害我,为什么不可以做散热处理??
-------------------------------
对于大的公司的产品设计还好些成熟(他们有一套自我约束的产品设计规范),相应的RD也听得进去,去改善,小的品牌产品是有些问题,设计不完善,他们没有一套完善的设计规范来约束他们,有些凭自己的想想做事啦。
--------------------------------
楼主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也是做加工的,经常遇到板边上MARK点距板边太近,板内通孔都没有,有些将焊盘设计在板边边上,而且批量很大,搞的很怒火,无耐将轨道边给磨了。伤不起啊。
--------------------------------
碰到好多产品,在设计元件焊盘首先考虑兼容代用料的,焊盘间距贴上物料要么偏大,要么贴上代用料直接把焊盘全部盖上了!
-------------------------------
我们的设计人员叫他改他要你出报告。每次打样都出,每次都不改。靠!后来干脆不改了,都是管理问题,老板的重视程度。-----------说明是管理问题,忍不住又点评了一下
-------------------------------
我司也是纯加工SMT,想改个设计,还得跟客户工程解释半天。
-------------------------------
如楼主所说的那些NC设计,在生产中碰到的简直太多了!也不是什么亲新鲜事儿了   -----------点评:都习惯了
-------------------------------
好的质量,是设计出来,制造出来的,不是依靠品管检验出来的
------------------------------

网友:
哈哈.. 只说了冰山一角, 谁能体会我当初的感受!

坑爹设计一堆一堆的.  几乎每片板子上都有.    真想骂人(不能骂人), 当初 我画板的时候也犯同样的错误.

反正我奉劝自己"想混的长远,没事多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1). 极具代表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507-1-1.html

网友:
标准封装的丝印太难看了

网友A:
在接手别人项目时发现原理图和 PCB 竟然有不同步的, 甚至连元件号都对不上的, 感觉很奇怪.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后面你的不规范,我们就直接按不规范贴,出了问题在知道这样设计是不对的,心痛了在记得往!

网友C:
大公司要好很多,自己有生产线,PCB画完之后必须工艺人员审一下才能投板。而且研发的要经常去车间和生产人员沟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 ...

你们技术支持不错,帮助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 ...

喜立创是谁?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接手别人项目时发现原理图和 PCB 竟然有不同步的, 甚至连元件号都对不上的, 感觉很奇怪. ...

你见过没有封装的PCB吗?修改起来那才叫痛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 ...

嘉立创老板竟然用五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见过没有封装的PCB吗?修改起来那才叫痛苦呢。

没封装怎么画的 PCB?

网友:
以前也什么都不懂,后面连生产跟进都要做,才渐渐明白SMT也是要讲究很多东西的,伤不起呀!!!

网友E:
同问,没封装怎么做PCB?难道全部只有歌本文件?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还要回头多看几遍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问,没封装怎么做PCB?难道全部只有歌本文件?

全是铜皮,我遇到过。

网友:
有些时候懒得画封装直接在PCB上画焊盘吧,我自己DIY时就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是铜皮,我遇到过。

正确,全是铜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老板竟然用五笔的.

用五笔还不正常?我手机还全键盘+五笔呢。你会用五笔之后再让你用拼音,是对你的摧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老板竟然用五笔的.

比全拼好.  比一指禅好.  比指挥小年轻打字好.

我用双拼. 更另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五笔还不正常?我手机还全键盘+五笔呢。你会用五笔之后再让你用拼音,是对你的摧残。 ...

我以前做过 教拼五笔的老师,学员的什么不会拼的疑难杂字随口都能报 字母拼出来,打字速度120+以上;

后来换了行业,很少打字,过了一年就感觉用五笔提笔忘字,感觉要想怎么拼,很别扭,再过段时间,现在基本忘完了,只会拼音了.....

人的大脑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完全搞不懂其工作原理;

网友H:
工程水平太差?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当然绝大多数水平还是很好的
  以我之见,是大环境影响,也不要谴责工程师
1,速度问题----为什么工艺就不咋的,我也说点我的看法吧,02年我们做游戏机手柄,硬件组有16个人还不包括焊板测试的技术员。如果是现在来做可能半个人都不用。也就是现在工作效率很高,做得快了细节不到位,什么细节都有考虑不到的。
根本就没时间去想,不能去想太多,做得慢了要掉饭碗的。
2,水平问题---很多老板现在请的人不太要求你做多好,能做就行,工资低就好。
3,心态问题----时间能省则省,能量产就行了,文件只有在非做不可的才做,不重要的没必要去做。现在如果强迫症去做好真的是自找麻烦

      要改变这种情况太难了,电工收入太低,劳动强度太大,学习环境太差......做出made in China的低价产品还是很NB的

网友I:
protel有个功能,就是把封装打散,变成铜皮。见过一个工程师这样做过,发出打版前全部封装打散,据说是为了防盗版。

网友:
不知道嘉立创是否有常用的封装可以参考?

有的话,帮助贴出来网址。通过嘉立创弄SMT,感觉好多的绘制PCB的习惯要修改了,正在逐步的学习新的东西,要不以后设计出来的会给焊接、生产、造成很多麻烦,也是麻烦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五笔还不正常?我手机还全键盘+五笔呢。你会用五笔之后再让你用拼音,是对你的摧残。 ...

电脑上用五笔, 手机上用拼音, 电脑上用五笔盲打很溜, 但到手机上用五笔完全不知道怎么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做过 教拼五笔的老师,学员的什么不会拼的疑难杂字随口都能报 字母拼出来,打字速度120+以上;

后 ...

这说明了你学五笔的方法:死记硬背。这东西是一门技术,不能靠背的。要形成条件反射才行。我当初学五笔时,字根一个都记不住(我最讨厌背东西),所以我根本不记。一边根据键位区组拼字(就是五笔的区位,基本覆盖95%以上的字),一边看着字根表拼字。拼了千把个字就脱离字根了。当然存在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个字,得首先在大脑中匹配一下区位,导致我现在平均在90/分左右,但是不会手生。以及一些很长不用的字,我几乎只有在查过编码后的几分钟内会拼--所以手机上百度输入法就是99%的五笔,以及1%的拼音混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rotel有个功能,就是把封装打散,变成铜皮。见过一个工程师这样做过,发出打版前全部封装打散,据说是为了 ...

多此一举,应该直接发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老板竟然用五笔的.

JLC老板很年轻的好不好,80后相信不。不信你去问袁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 ...

喜立创!       喜刷刷,喜刷刷,,,哦~哦~哦~~~  还以为又多了家山寨厂呢

网友:
吐槽的不错,的确是smt的心声,支持~~~~
还好老夫做的还算规范,经常被smt表扬~~~
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了你学五笔的方法:死记硬背。这东西是一门技术,不能靠背的。要形成条件反射才行。我当初学五笔时 ...

我想说的重点是:你停一年不打字再试试;

我当时达到的水平是:任何字报出来,直接脱口而出字根,打字120+以上,不形成条件反射你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

问题是条件反射 经过长时间的遗忘,强度会逐步减弱!这个是重点

网友J:
讲得很好,这个要顶

请教一下0201的盲孔可以在焊盘上吗?我们都是这样设计的,对于生产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重点是:你停一年不打字再试试;

我当时达到的水平是:任何字报出来,直接脱口而出字根 ...

呵呵,这就是你背字根的缺点了。时间长了就不会用了。五笔实际上是不用背字根的,按区位打就成。只有一级编码是不按区位的,以及一些生僻字也是不按区位的。比如“舞”这个字,丿一一,映射到R上,丨丨丨丨,映射到L上,加上一,映射到G上。就是区位嘛。话说我当年学五笔时,是在高一还是高二的样子,我在纸上打印了一张五笔键盘表,以及一张键盘表,在桌子上练好了盲打和五笔。。。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讲得很好,这个要顶

请教一下0201的盲孔可以在焊盘上吗?我们都是这样设计的,对于生产会有多大的影响! ...

但凡是焊盘,就不能打孔。   即使塞孔工艺再好,也做不到原生焊盘好。    你们的合格率靠运气,不信你就自己做一下统计试试。注意:不是抬杠。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大公司要好很多,自己有生产线,PCB画完之后必须工艺人员审一下才能投板。而且研发的要经常去车间和生产人 ...

正规公司有专人维护库文件的 ,工程师不需要自己画库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规公司有专人维护库文件的 ,工程师不需要自己画库 哈哈。

从业者中. 80%不正规.   70%不在正规公司工作.    29%的正规公司不外包.

网友:
规范性啊,大问题,希望嘉立创做SMT样品贴片这块能够做好规范的通用库,造福大家,谢谢嗯~

网友L:
引用 网友I:
protel有个功能,就是把封装打散,变成铜皮。见过一个工程师这样做过,发出打版前全部封装打散,据说是为了 ...

那不是把封装打散,而是取消网络,没了网络,就只剩下铜皮了,这种的好处是无法再编辑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不是把封装打散,而是取消网络,没了网络,就只剩下铜皮了,这种的好处是无法再编辑修改 ...

是打散元件,Tool-convet-Explode Component to Free Primitives,执行后,元件的元素成了单个部件,焊盘、丝印的线都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了你学五笔的方法:死记硬背。这东西是一门技术,不能靠背的。要形成条件反射才行。我当初学五笔时 ...

电脑上的键盘手指位置都放好了,比较好打。手机上的键盘太小了,打五笔还不如打笔画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工程水平太差?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当然绝大多数水平还是很好的
  以我之见,是大环境影响,也不要谴责工程 ...

确实  支持下 这样说工程师很无能  真的侧面说工程师很NB了,能这样瞎搞都没事  有人给你兜底?另工程师上有老(老板)下有小(结构工程师让你避开这个 避开那个 我们也吐槽那其实都不用避开的 客户要便宜再便宜  板厂简单点好做  线粗点成品率高 焊接的  元件离远点  不容易短路 方案商  这个零件要尽量靠近IC引脚 那个地粗点  那个散热铜箔大点)就像这个例子不一定是工程师搞,板厂也会这样改,方便绿油丝印---CPU(BGA封装)下面有一大片接地的引脚,直接做成 一大片漏铜没有覆盖绿油,总的说这么多 大家都不容易,有可能这个工程师听你的SMT厂的要求改了,可能会少许增加成本  下次老板找个无底线的SMT 他一番吹嘘这个不用这样  很好做的 完!工程师又做坏人了,主要是有个行业标准!什么该做能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做!这样就不用那么多吐槽了,不行才有说“不”的权利。

网友:
说到这里元件的封装本身没什么错,不常用的封装只要照着规格书的尺寸画出来也差不离,但是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PADS里面,如果新建一个元件库,比如R0402,先画第一个方形焊盘,
第二个方形焊盘是复制第一个过去的话,那么这个R0402的元件库的坐标中心还是停留在第一个方形焊盘的几何中心,如果所有的0402电阻都用这个R0402的库的话,结果可以想象所有的R0402中心点都是偏的,
这一点我遇到很多回,工程师表示,这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但是没法修正,除非重新画板。所以我们就苦逼了,每个R0402都要手动调整坐标,遇到MID的板子,几百个位置都手动调整.....骂娘的心都有
  为啥说通用库,因为通用库用的地方多,其他的异性元件中心点偏就偏了,反正每片板也不过一个两个而已。这个我先说这么多,大家有得补充。
<<今天测试下 没这个问题?>>

网友M:
昨天晚上, QQ 上有个个人问我.  我说"你要整理一下BOM."   然后就回给我一句   "我是画图的,买什么我也不用管".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

网友(2016-06-0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2073-1-1.html       PCB生产可制造性DFM资料份RD有福了

网友:
不规范设计的累积结果就是无法生产。

网友:
好多人不关心封装,画好原理图,不转PCB,而是直接新建PCB,然后拖封装进去,看着原理图连线,很多时候网络表都是错的,还很自豪的说,你那么弄多麻烦,还得一个个弄封装,板子改了N遍还是有问题,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昨天晚上, QQ 上有个个人问我.  我说"你要整理一下BOM."   然后就回给我一句   "我是画图的,买什么我也不 ...

我一般是给个图给贴片厂,上面是元件位置和参数、没有元件标号。也没有BOM表,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类似这样:

贴片厂也没说反映说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一般是给个图给贴片厂,上面是元件位置和参数、没有元件标号。也没有BOM表,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类似这 ...

假如有文件需要输入给你,
有如下输入方式:
第一种: excel 格式.  文本等.
第二种: 照片. PDF等
第三种: 草纸.
第四种: 口头传输

重要理念: 传输失真, 传输效率.    既然口头传输都可以完成工作.干嘛还要写份文件呢?

口头传输: 我死活都不相信,你能把老板传达的口令,原封不动的记下来.

照片,草纸:  一般工厂自动化处理的可能性为0.  需要人工将你写在上面的字符翻译, 人工翻译,效率能跟机器比较?  人工翻译的准确率?

文本等可编辑文件, 大部分工厂都有能力处理成机器能识别的 的格式.  效率,失真都能做到极小.

你自己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假如有文件需要输入给你,
有如下输入方式:
第一种: excel 格式.  文本等.

谢谢回复

我不太清楚贴片的工艺流程,一开始他们要求是给贴片位置图和BOM表(打印出来和PCB,元件一起发过去贴片厂)。后来我想他拿BOM表和位置图对标号来确定参数?所以我直接在位置图上写参数这样应该比较直观,给他们后他们没说有什么问题。

开始工作的时候同事都是这样给位置图和BOM表,后来我是直接在位置图上标参数。

看上面说的好像贴片还要给一个元件位置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按照正常,是需要提供bom,批量是可以不用提供丝印图的,打样为了快捷,需要提供丝印图 ...

有一些板元件密度高,没地方放置标号。所以一般都会发个丝印图,不知道贴片的是不是根据板上的元件标号到BOM表里面找对应标号的参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在丝印图上标上参数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般提供坐标文件的,如果不懂得导出坐标文件,可以直接提供PCB给加工厂自己导出。
很多PCB都没有器件标 ...

多谢解疑,以前不知道贴片厂为什么没有要求要这写东西。。所以也没管这方面的东西了。今天看到也算开眼界了,不然以后换贴片厂后要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傻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有碰到喜立创,就像喜立创做pcb一样,工程师的设计水平提高多了,客户设计的不规范,就是厂家娇坏了 ...

如果有可能的话嘉立创可以收集一些设计错误的范例,这样对提高大家设计水平,减轻嘉立创工作量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