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6-03-11):
大家好。最近闲来无事,利用手上的一对纽扣电池LIR2032设计一个充电电路和电源切换电路。电池两个40maH并联,电压范围3.6-4.2v;外部USB 5v充电,当USB接上时,给电池充电,充电IC是TP4054,纽扣电池断电;当USB断开后,由纽扣电池供电。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设计不合理,欢迎拍砖,谢谢~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某充电芯片规格书上给的电路图

网友:
成本好高......

楼主:
TP4054         0.38元
DW01+8205  0.4元
XC6206         0.3元
1N5819*2     0.1元,加上其他的,1.5左右吧,还算便宜了,但也要看应用场合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某充电芯片规格书上给的电路图

基本都一样,我这个也是参考TP4056的规格书。

网友B:
没错,在bat那加个电容;串5v的那个5819漏电大,换个4148正好;D1去掉没事;热插拔烧充电芯片---浪涌、静电,,,得有保护。方案基本一样,,,就这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P4054         0.38元
DW01+8205  0.4元
XC6206         0.3元

物料在哪采购的,比我买的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料在哪采购的,比我买的要便宜

都是直接找代理拿货的。上IC的官网查找各个地方的代理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直接找代理拿货的。上IC的官网查找各个地方的代理商。

不会吧,怎么我买的都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在bat那加个电容;串5v的那个5819漏电大,换个4148正好;D1去掉没事;热插拔烧充电芯片---浪涌、静电 ...

热拔插保护有什么好的方案?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拔插保护有什么好的方案?考虑成本

你那5V有个大电容,问题不是很大。看你做的什么产品了,最简答的就是加个ESD器件(tvs),或者在电容上串个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直接找代理拿货的。上IC的官网查找各个地方的代理商。

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某充电芯片规格书上给的电路图

PMOS的SD是不是反了?

网友:
这电路要考虑功耗和效率的话不太适合。看看USB电源路径管理芯片。

网友:
用TP4056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给讲讲电池保护那里呗,没看懂

网友C:
楼主D1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D1是不是多余的?

当外部的USB供电去掉时,由于开关的导通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大,需要这个二极管(D1)给负载提供电流。

网友:
谢谢!学习。
另,Q1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Q1是不是PMOS管(类似SI2301)?是的话至少原理图连接方法是错误的

并且Q1和D1的功能重复,感觉是画蛇添足

网友:
收藏                      电池充电

网友:
此帖已收藏,最近测试

网友(2016-06-02):
楼主CJ2301画反了吧。再者,VCC_5V_IN会通过D2,然后通过CJ2301的寄生二极管给电池充电吧。

网友:
3楼正解。。曾经讨论过,不懂的翻翻旧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