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20W直流有刷电机的半桥驱动芯片

楼主(2016-03-11):
大家好,
     我要控制的直流有刷电机24V供电,20W这样。我选的N沟道 MOFET是Vds=60V ,Id=20A .
     希望大家可以推荐一款性价比好点的驱动芯片??

     还有大家用过国产的NMOS吗?我查了NCEPOWER的 NCE6020AK NCE6020K
                                                    和 RUICHIPS RU60E25L RU60E16L

     相对国外的差不多规格的片子来说便宜。

网友A:
你的驱动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怎么弄

想用两个半桥驱动芯片,驱动4个N管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两个半桥驱动芯片,驱动4个N管呀。

用IR系列芯片驱动,IR2110,2104,2108

网友:
IR还是比较贵的说,用NCE还是比较便宜的,不过NCE的延迟时间需要比IR的时间放长些,不然会不能快速响应启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终选的哪款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终选的哪款驱动芯片?

NCEPOWER的,样板发出去还没回来,还没调试呢

网友:
1A不到的电流,直接用全集成芯片不是更简单吗。现在这类芯片基本能设定最大电流、带过流、带温保护
大功率的电机驱动,首选外置功率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