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喇叭和麦克风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6-03-11):
各位大神,周末好,有一段时间没来逛论坛了!!

如题,目前有个案子,需要测试听筒,里面一个喇叭,一个麦克风,都需要测试,测试项目,可能包含灵敏度、失真度、信噪比、频率响应什么的,目前具体测试项目和指标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听筒是电话会议那种级别,性能应该不会要求特别高;

就是想问下,这样一整套测试系统,都需要哪些设备,之前没有搞过,其他同事也没有任何音频方面的经验,于是就给我了,我这个头大啊!!

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买一个好一点的外置声卡,然后需要一个高质量的麦克风取采集喇叭发出的声音信号,同时还需要一个质量好的发声单元,但是感觉这完全不靠谱啊,心里没底!!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大神搞过类似的方案的,给个提示,都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设备,功能是什么,要是有具体型号,就更好啦,谢过先!!

网友:
先给你两张图看看。一个是MIC的测试,一个Speaker的测试。
设备好买,这个消音室可就难搞了。

楼主:
不是,大神啊,应该不需要这么高级,消音室的话们应该就是弄一个密闭的箱子,里面处理一下

网友:
测试话筒是专用的,普通的噪声和频谱都不行。不知要测试喇叭还是放大器,具体你到音响DIY论坛去看看,哪里资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