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的3.5寸机械硬盘只有平放才能无振动,立方振动很大

楼主(2016-03-11):
购买的3.5寸机械硬盘只有平放才能无振动,
立放振动很大
想问问有啥解决办法吗?观察不少NAS发现硬盘都是设计立放。估计硬盘短命跟这个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A:
个人猜测这样硬盘会受到偏心力,比较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这样硬盘会受到偏心力,比较可怕。。

是平放受到偏心力吗,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加了,作用甚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平放受到偏心力吗,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不是,竖着,平着的时候是对称的吧

网友B:
你买的是希捷的盘吧?无解的。希捷的盘,有些批次就是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希捷的盘吧?无解的。希捷的盘,有些批次就是有这毛病。

是希捷的2TB监控级硬盘,前前后后买了3个。都是如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快更换,我上次买了个,更换回来就好了

怎么更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希捷的2TB监控级硬盘,前前后后买了3个。都是如此问题

找卖家换吧。自己是解决不了的。至于怎么换,我以前是实体店买的,我跟店主说振动大,就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希捷的盘吧?无解的。希捷的盘,有些批次就是有这毛病。

批次性的立方振动特大,平放静音吗

网友:
个人认为不应该竖着放,因为竖时里面的磁盘是立着的,容易摆动,被磁头划损坏

网友:
轴承受力不均衡

网友D:
硬盘构造决定了是平 放的,没听说硬盘竖着放的安装方式啊

网友E:
20块做一个动平衡,再不行80块做个定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0块做一个动平衡,再不行80块做个定位

价格要乘以3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要乘以3才够啊?

乘个3都不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构造决定了是平 放的,没听说硬盘竖着放的安装方式啊

惠普的G8 G7的那个服务器还有很多NAS不都是立放的吗

网友G:
立起来容易坏的,以前做NAS发现这个问题,插8个硬盘,每个硬盘都在震动, 震动力传导给其它硬盘, 除非你把硬盘震动力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起来容易坏的,以前做NAS发现这个问题,插8个硬盘,每个硬盘都在震动, 震动力传导给其它硬盘,  ...

那你后来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后来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后来用固态硬盘了,机械盘太麻烦了,短时间故障会导致raid重组 , 掉电也麻烦,要加个电池保护内存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来用固态硬盘了,机械盘太麻烦了,短时间故障会导致raid重组 , 掉电也麻烦,要加个电池保护内 ...

大数据存储也用固态吗
我是系统盘全部固态了,但是大数据存储还是机械硬盘!
看来需要自己做个稳定的架子存放手里大大小小十几个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