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需要外加芯片吗 在屏幕上显示/获取时间

楼主(2016-03-11):
STM32 RTC需要外加芯片吗  在屏幕上显示/获取时间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加。

网友:
听说STM32的RTC不准,楼上说的,要求不高,就可以不加~

网友A:
准不准跟STM32没半毛钱关系,晶振准就好了,只不过老款的STM32挑晶振,容易不起振,但是现在新出的型号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不准跟STM32没半毛钱关系,晶振准就好了,只不过老款的STM32挑晶振,容易不起振,但是现在新出的型号都解 ...

F107  RTC怎么样?

网友:
我们的项目里就是用的外部32768作为RTC的时钟源,RTC用的芯片自带的独立RTC;然后可以通过外部校准,因为我们有GPS和蓝牙通讯,一方面可以通过GPS校准,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手机将时间信息经蓝牙同步过来。

网友:
有内置的RTC用,但是精度差,误差较大,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建议用外置RX-8025T内置精振,有温补!

网友:
用外部晶振的话,可能一天偏差个几分钟.

网友:
准不准是晶体的事 跟stm32有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