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运放的高共模抑制比?

楼主(2016-03-11):
运放Datasheet上的CMRR值大于100db,但是,在实际中,无法达到,因为对于四个电阻的精度要求是ppm量级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对电阻精度的苛刻要求呢?谢谢!

网友:
仪表放大器

楼主:
谢谢,仪表放大器对外面的电阻精度不敏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仪表放大器对外面的电阻精度不敏感吗?

不需要在外面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仪表放大器对外面的电阻精度不敏感吗?

不敏感,设定增益只要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在外面的电阻

谢谢,有型号推荐吗?仪表放大器怎样实现共模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敏感,设定增益只要一个电阻。

谢谢,有型号推荐吗?仪表放大器怎样实现共模抑制?

网友:
貌似内部就是调整好的电阻加运放,仪表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型号推荐吗?仪表放大器怎样实现共模抑制?

你给我描述一下共模信号是什么样的,我就给你描述INA怎么消除共模

网友(2020-01-11):
做一个高频的放大器,还要高共模抑制比就比较麻烦了,不但电阻桥的比例精度要高,电容桥的精度还得高,很苦恼

网友C:
凌特有配对的集成精密电阻

网友:
太依赖于电阻了,
仪表放大器,匹配电阻都是同芯片内,并且出厂调整好的.你片外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网友D:
只共模抑制比高不够的,还要选Ib非常小的O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凌特有配对的集成精密电阻

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型号推荐吗?仪表放大器怎样实现共模抑制?

随便找本模电教材,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共模抑制比高不够的,还要选Ib非常小的OP,

Ib还需要小?我一直以为offset current小就可以呢

网友:
电桥采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