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做为SPI做为从机时候片选端如何处理

楼主(2016-03-11):
各位大师:
我最近在做一个实验,使用STC的W系列单片机做为从机SPI通讯,使用的硬件SPI接口,并非软件模拟。
请问当做为从机时候,片选的SS信号是否需要通过查询方式判断,还是硬件接口会自动判断,只需把需要发送数据放到缓冲区上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

楼主:
根据我查阅的资料 当使用硬件SPI接口时候,应该不需要进行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