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S128的CAN总线隔离问题

楼主(2016-03-11):
如题,最新想用飞思卡尔的这款单片机做CAN总线实验,请问各位大神CAN收发器采用TAJ1050T,此芯片需要加光耦隔离吗???谢谢回复者了先!!!!

网友A(2016-05-06):
TJA1050 本身是不带隔离的, 你可以用 TJA1052i  这个是内部电容隔离。

网友:
从不加隔离的飘过。。。看你的应用啦,不加隔离可以用的,一般实验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JA1050 本身是不带隔离的, 你可以用 TJA1052i  这个是内部电容隔离。

这个比TI的ISO1050DUBR要便宜点,以后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