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小批量能做微割吗?

楼主(2016-03-11):
今天焊接厂说最好做4拼板,不知是可做,我的是长方形板子,无特别要求,谢谢

网友:
微割?是V割吧?小板都要拼板的,你以为JLC这么大连这点基本要求都做不到?随便一个小厂都会有V割机

网友:
就看舍不舍得花钱,一个v割100块,给钱就割。让怎么割就怎么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也是个门外汉啊。没打过板。
V-cut,是不收钱的,当然拼板费另算。

板宽小于  1.5cm  要加100

网友B:
楼上两位,  貌似都不对,  JLC的板, V割,  不管是什么样的,  只要有V割 都要加钱..........试过好多次下单,审核后都加价了

网友C:
没单收钱吧,按拼板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单收钱吧,按拼板算

嘉立创回复,同一款板V割不收费,单边小于1.5Cm的收费,

网友:
我的小批量v割都没有加钱的

网友:
能V的会帮V-CUT,同款板拼板连片出货,大部分订单没有V-CUT费用,单边太小的那类有加收V-CUT费

网友:
大板不收,<1.5宽度加钱,我都经历过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
刚做过,同款5.6cm×5.3cm,四拼板,不收费.

网友:
对了,是少量100片,对厂家也有好处的,可少锣边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也是个门外汉啊。没打过板。
V-cut,是不收钱的,当然拼板费另算。

哦,你说的对,我的意思应该是做10块那种,打样的板,然后几种拼在一起要求vcut的。其实vcut花不花钱我真不知道,我做完板直接看多少钱,然后就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晕是拼版费了,
我的产品基本是2~3块板子,  主板     还有就是按键板
10、20还好,一来就50  ...

这就是人家赚钱的手段,很正常。不能让你占了所有便宜啊!

网友(2016-04-11):
你说的是微创吗??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收费,一样的板子,自己拼好
这个月做的
6.3*4拼成6.3*8 1刀, 加收18.
2.5*5拼成10*10 4刀, 加收35.
看来每个业务审核标准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都收费,一样的板子,自己拼好
这个月做的
6.3*4拼成6.3*8 1刀, 加收18.

v割单板,单边长没有小于2cm,从不收费,
有很多人打样拼版,拼在10cm以内,是不能按特价算的,超出特价的部分,他们就以为是v割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  貌似都不对,  JLC的板, V割,  不管是什么样的,  只要有V割 都要加钱..........试过好多次下单, ...

您可能是专做边长在2CM以下的小板的或长条板的情况,所以拼板连片出货才遇有V-CUT费的情况。

遇到要收V-CUT费时的板子,没有十多元这么少的情况;但凡出现人工加收V-CUT费大多是100或几百的加收情况(只有少量的2CM以个的小板才会加收这个费用,2CM以上的V-CUT未收费)。

还有一个情况大约是:您的是特价尺寸内,特价数量内的正常收费:工程费+板费的情况;这样的板子,人工审核后会增多几元,10多元,20多元或几十元的情况。

网友E:
不是很理解,如果我拼板10*10里面同一款,打样10片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理解,如果我拼板10*10里面同一款,打样10片收多少钱

同款板拼板连片出货,只有如下2个情况才是特价50元:

其一:举例单片板子最大约10*4.9CM,做1*2拼板(10CM放向放1个,4.9CM方向放2个,拼后尺寸为10*10CM),做5个大片(SET)即10个单片(PCS); 这个情况虽然是拼板出货的,但他拼后边长在10CM内,单片数量也在10PCS内,所以网络支付不含税还是50元;只有小于或等于10*4.9CM的小板,做1*2的拼板,且只做5大片的情况才符合拼板也享特价,规则的板子可帮画拼板文件。

其二:您自己画好拼后尺寸在10CM内的拼板文件,请将表现小外形的V-CUT线等全挪到丝印层,只留下大外形,我们当一款整板生产,不帮分板;您收到后,自己想办法把他切开,这个情况的做10个大片;因不帮分板,只出10个大外形,且尺寸也在10CM内,同时符合尺寸数量均在10内所以也享50元的特价板,不帮画拼板文件。

除了以上两个情况的:边长在10CM内,且数里在10SET(小片数超10PCS的这类),会正常收费:工程费+板费的情况,大约是50以上,或60左右,或70多,或80多。。。或100多不等。需具体订单不同情况,具体详细分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