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台达触摸屏控制两台台达PLC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12):
一台DOP-B10S411型的触摸屏控制两台DVP-60ES2型的PLC,触摸屏的COM1的232口和一台PLC通讯,触摸屏的COM2的485口和另一台PLC通讯,分别通讯工作都正常。现在问题是:触摸屏上的有几个按键要求同时要两个PLC都能接收得到,就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改按键的属性可以分别和任一台PLC正常通讯,要想按下这个按键,两个PLC都能收到,就不知该怎么设置了。)特此请教知道的朋友,谢谢先。

网友:
试试宏指令,应该可以的。

网友:
宏指令,  就可以了。

网友:
3楼的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宏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3楼的方法我也想到过,但不知可不可行,我马上试一试。本人单片机了解一点,PLC以前知道,但没有实际写过plc的程序,plc的宏指令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语言写的。再次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2个按键,分别对应不同的PLC,按键重叠

实际试了,不行,也只有上面一个按键对应的口可以通讯,下面按键对应的口的PLC,接收不到信号。看来只能用宏指令了。宏指令还一知半解,恳请会的朋友给一个范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触摸屏上写一个功能块把信号复制过去,但是就是反应较慢。

网友B:
楼上有人说得2个控件重叠要看用的什么品牌,威纶通的可以这样做,好像台达、海泰克不能重叠用,就只能用宏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人说得2个控件重叠要看用的什么品牌,威纶通的可以这样做,好像台达、海泰克不能重叠用,就只能用宏 ...

对的。后来看了台达的资料,不能重叠使用,实际情况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