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前端放大滤波芯片 M34 1437

楼主(2016-03-12):
我猜测是个GPS前端射频放大和滤波的芯片 芯片的丝印是M34   1437  具体不知道什么型号 封装也不知道 有大神们用过的告知

楼主:
是个小芯片黑色的  写着M34 下行1437

网友:
天线是外接的么

楼主:
不会是电源芯片的 是个RF的射频放大

楼主:
天线是陶瓷

网友:
BGM1034N7

网友:
我们用的主要是声表滤波器,前端放大实在模数转换之前,应该是在模块内部,这个还真不知道,看楼上的PDF比较靠谱。

楼主:
一般情况是射频放大 再就是滤波   我看老外网站是说 射频放大和滤波一体的芯片

网友(2016-09-22):
声表面波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