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光驱激光雕刻机---基于STM32

楼主(2016-03-12):
很久前就想做这个了,一直拖到现在,搜了很多资料总算做出来了。
并且详细整理了制作过程和笔记,全部奉献出来,欢迎高手吐槽,生手学习。

全部手工制作,亚克力都是工程废料弄得,拆了两个光驱,可惜只有一个可以用,本来打算3轴都试试
后来发现电机力太小,激光头太重,z轴上升不了,算是一一经验吧!

通过此次制作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如机械部分如何调整精度,电子如何算电阻保证波形不失真,固件中串口环形阵列工作原理,如何解析G代码,上位机注册机制
如何防止软件破解,以及优秀软件的人性化等等,让我受益匪浅。

希望分享这篇笔记让更多人受益….

附件中的笔记如下
目录:
1简介
1.1什么是激光雕刻机
1.2激光雕刻机组成
1.3激光雕刻机Grbl固件库
2电子硬件篇
2.1 USB TO Serial 芯片电路
2.2 驱动电路
2.3 驱动细分介绍
2.4 激光发生器
3机构硬件篇
3.1改装滑台模组
3.2 如何保证X轴衬板水平
3.3如何保证Y轴光杆水平
3.4 如何保证Z轴垂直
4固件篇
4.1 基于STM32移置Grbl固件库
4.2 项目工程文件介绍
4.3 Grbl文件库流程
4.4 修改配置串口和输出部分
4.4 串口配置grbl参数
4.5 使用 Grbl Control 经行简单的动作确认
5 Windows版软件篇
        5.1介绍某班的软件
        5.2如何破解某班软件的注册序列号
                5.2.1 软件如何查壳、混淆
5.2.2 软件反混淆
5.2.3 软件反编译
5.2.4对照源码公式编写注册机
5.3破解软件只针对Arduino板串口的限制
5.4 使用软件经行矢量图和文字的经行雕刻
6  MAC+WIN版软件篇
6.1 Univer Gcode Sender介绍
6.2 MAC系统如何使用
6.3 Win系统如何使用

7 结束语

楼主:
另外 破解部分,软件工具没有上传,仅为让更多人学习他的思路才分享这些,切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网友A:
大赞  楼主这个精度要微调水比较深2喔  大牛啊

网友B:
这个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C:
好东西,以前弄了一个arduino的,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了多久时间

这个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应为要上班,只有晚上两小时和周日。

硬件花了一周,韩板子调试一周,固件和软件花时间最多,差不多半个月
之前没任何经验,一直网上找资料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赞  楼主这个精度要微调水比较深2喔  大牛啊

精度与软件无关,只要丝杆反向间隙好,再加上板子支持16细分,
搞个0.1mm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应为要上班,只有晚上两小时和周日。

硬件花了一周,韩板子调试一周,固 ...

赞赞!!!!!!!!!!!!!! 家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以前弄了一个arduino的,回去试试

这个板子很简单,直接下固件就好了。
要是移植的话,费点时间

楼主: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总共 硬件买激光180元,电机和驱动35元,其他都是自己揍得板子,自己加工。

人工费无价哦

网友D:
楼主,这个是玩具还是工具啊?仔细说说它能干哪些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玩具还是工具啊?仔细说说它能干哪些活呢?

算是小工具了,可以切割一些纸片,比如想用双面胶切出来正体字,在木头上雕印花,切割海绵积木,打一些装饰品等。。
网上的应用很多,
这个只是雏形,我的目的是学习后面搞3D打印机。原理都类似

网友:
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可惜至今都没实施 .支持并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请问楼主激光多少瓦?波长多少,能给芯片刻字吗?

网友:
总感觉哪里不对

激光的话可以用镜子扫描

网友:
激光功率应该蛮大的

网友:
认真读一下笔记

网友:
楼主有奉献精神,好样的

网友F:
楼主!支持动态调整激光功率不,就是可以雕刻素描画那样的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激光多少瓦?波长多少,能给芯片刻字吗?

芯片没试过,纸片 木板,试过可以,激光功率500mw,刻芯片估计要2w,低进给才可以。

楼主:
不可以,这个不是直线激光让你用镜子反,不像扫描仪,
这个定焦的,就算手放上去,不在焦点,没人任何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支持动态调整激光功率不,就是可以雕刻素描画那样的效果不?

目前还不行,不过程序已经实现,缺硬件,激光是横流驱动,调节电流需要驱动器才行。

网友:
LZ塑料上能刻字否?会出套件?

网友G:
不错,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厉害!机器架子很漂亮,双显示器很实用,手电钻是亮点!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
赞一个, DIY能力不错
我手上还有好几个 Mini  DVD播放器,等闲得蛋痛时也来折腾一番

网友H:
楼主的文档看完了,写得不错。
能不能讲下如何防破解呀

网友:
好厉害 mark一下 激光雕刻机 用的stm32

网友:
话说我之前自己弄的一台现在在墙角吃灰!!!

网友:
不错,但是500mw激光使用时需要非常小心了。

网友I:
做到能切割塑料(ABS)要多大的激光功率?

网友:
我前段时间想弄一个 半途而废了……

网友:
牛人一个!全能型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文档看完了,写得不错。
能不能讲下如何防破解呀

防破解与破解一直在斗,
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难度,让破解者从心里上放弃。像这种直接提示注册码,只是一个简单的返回 true false的也太不把注册当回事,人家反编译后可是可以看到源码的
就像女人脱光的躺在你面前,那还不是想干嘛干嘛,所以你的方向应该是,让他们看不懂你的源码,比如用比较奇怪的变量明,尽量不用字符串提示,多个注册变量在程序中使用,还是那种偶尔崩溃最好。
要是加到算法中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厉害!机器架子很漂亮,双显示器很实用,手电钻是亮点! ...

没钱,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到能切割塑料(ABS)要多大的激光功率?

塑料膜可以,板就算了,难闻不说,发黑,和粘接

网友J:
楼主的手电钻太有才了,还带把

网友:
双屏做程序还是方便啊,看来我也要加一个才行

网友:
激光雕刻机, 送上100个赞;

网友:
超级赞,太厉害了

网友:
初略看了一下,楼主真是了不起,记录的也比较详细,思路比较独特,这个学习了!

网友K:
厉害!一看就是爱动手的,连手电钻都是自制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赞!LZ真是的太有才了!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不知道用来切电路板怎么样?好像是不太行的样子啊……

网友:
LZ动手能力杠杠的。顶一个。

楼主:
大家都在说这个手电钻,其实这个已经很漂亮了,我的第一版是这个样子的,上图

大约在小学5年级吧,用的是直径4的钢筋,在煤球炉烧红折成这个样子,头是用的带自锁紧的电位器,夹一个4的钻头
中间用的泥巴固定做一个模子,倒如铝水,浇筑成的,然后就是三角搓,搓了一天成了这个难看的样子
不过很好用,左手用力压这,右手旋转,可以钻木板,pcb,铝板,很多孔都是它钻的,陪伴了我十几个年头,一直到现在,有了电钻
也不是的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厉害!机器架子很漂亮,双显示器很实用,手电钻是亮点! ...

我的第一个手摇钻 6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手电钻太有才了,还带把

我的第一个手摇钻 6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一看就是爱动手的,连手电钻都是自制的......

我的第一个手摇钻 69楼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楼主太屌了,佩服佩服,手机在看,等回去了电脑下载附件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一个手摇钻 69楼

五年级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能做成可以打磨芯片,就实用多了

网友:
芯片多打磨了让我辈如何抄板呢?

网友:
烧出来,,,有种激光打印机印出的感觉???

网友:
谢谢楼主大神分享,很好的开源资料

网友:
对输出图片的坐标比较感兴趣。。。

网友:
能切割亚克力吗?

网友L:
五年级我好像只会拆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五年级我好像只会拆东西吧

5年级不仅会拆卡带播放机,还会改装四驱赛车,自己做小快艇船。。。。还会啥忘了

网友:
这好个。。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
非常不错的,谢谢楼主,也mark下

网友:
膜拜!五年级.......

网友:
我想做一台看看,一直不知如何下手,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2016-09-24):
佩服佩服,做得很好

网友:
自制光驱激光雕刻机---基于STM32  MARK

网友:
几天不见,牛人又有出现

网友:
提示内测版本太旧

网友:
厉害啊,这么牛逼

网友M:
恭喜楼主 谢谢 分享 想看看 破解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在说这个手电钻,其实这个已经很漂亮了,我的第一版是这个样子的,上图

大约在小学5年级吧,用的是 ...

我n年前也自己做过一个手摇钻,跟你这个相似,但没有钻夹头,
只是把钢筋砸扁绕包在钻头尾部,同心度不太好,
那会儿条件太差,钻头都是拿水泥钉加热砸扁,扭成麻花钻,
再磨出钻头的刀刃,然后淬火加硬,第一个孔是打穿了一个铝制的硬币

网友:
不错,楼主动手能手强。

网友:
这笔记 一定很有价值

网友:
这家伙软件是关键。
大学期间想弄个5轴的数控雕刻机,到现在还没实现,软件拿不下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恭喜楼主 谢谢 分享 想看看 破解部分

破解其实很简答,主要是使用了反编译的软件,只要的.net编写的软件都可以
反编译后,由于看到了源代码,所以查看注册部分的代码,再写出对应的注册机即可,或是直接暴力跳过,重新生成exe

网友:
楼主 微雕大师打开时说版本太旧用不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人才得不到发挥真可惜

网友N(2016-12-24):
楼主,我把固件下载到STM32中,串口没有信息,我把主函数里面的DEBUGPF打开了。开机没有输出信息,我对STM32不懂,还需要修改源码吗?望指点一下。

网友:
搞定了,是我板子的问题。

网友N:
楼主,始终显示error:EEPROM read fail.Using defaults  ,感觉是参数没有写入到EEPROM里面,而且使用GrblController3.6.1 ,提示Expecting Grbl version string.Unable to parse response .然后就断开了连接。还请楼主多指点呀。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始终显示error:EEPROM read fail.Using defaults  ,感觉是参数没有写入到EEPROM里面,而且使用GrblC ...

这个是参数没有读出来造成的,使用串口命令 恢复默认出厂值。还不行就是你的eprom有硬件问题

楼主:
版本升级了
这个和激光雕刻就是加了两个轴,加强了硬件方面的强度。
一个是Z轴、一个主轴,主轴支持了S指令 使用PWM调速。
其他基本都一样。

网友:
Lz好牛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The CNC looks interesting.

网友O:
楼主的手电转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参数没有读出来造成的,使用串口命令 恢复默认出厂值。还不行就是你的eprom有硬件问题 ...

楼主好牛气,这些部件还是专门加工的哦。
我看了我的板子上有24LC02,端口和你程序中的都一样,PB6 PB7,就是读不出来数据,不晓得是不是坏了。另外你说从串口命令恢复出厂值,是什么命令呢?我没有看到。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另外 破解部分,软件工具没有上传,仅为让更多人学习他的思路才分享这些,切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请教楼主,我想买一台激光雕刻机,用于10MM的亚克力切割和表面雕花,400X600MM的面值,帮忙推荐个靠谱的牌子型号,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偑服!

网友:
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主,我想买一台激光雕刻机,用于10MM的亚克力切割和表面雕花,400X600MM的面值,帮忙推荐个靠谱的 ...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你这个应用属于广告牌设计的范畴。
这个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行程长,上位机方便编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手电转太牛了。

没钱买好手电钻

网友:
GCode Sender跟GrblController都是Grbl处理的好软件

网友(2017-02-14):
看了网上大家做的激光雕刻机,也想做一个。最近比较闲,在购买了2个DVD光驱,在TB上购买了MACH兼容的板子和easydriver,用铣床加工了两个直脚支架,找了块目标,将其固定。找了个以前的24V电源,easydriver很容易就烧掉了,估计是电压高了。后来换了个12V,750ma的电源,只要2个驱动一开,指示灯立马就开始闪烁,开始以为是我的连线错误。后来检查发现估计是电源功率不够,后来就换了电脑的电源,上的12V,就比较顺了。使用UG绘制文字编程,成功刻出了。速度只能到60,70出来的字局部不连续。30的把纸板烧穿了。所以60比较合适。

网友Q:
看到此贴,赶紧翻出吃灰的2部旧光驱,拆开一看,做定位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难道光盘上有轨道的反馈信息,所以直接软件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到此贴,赶紧翻出吃灰的2部旧光驱,拆开一看,做定位的是直流有刷电机,难道光盘上有轨道的反馈信息,所以直接 ...

我也有一个是直流电机控制的光驱,电机的控制技术感觉很牛逼
原理暂时没想明白

网友(2017-03-17):
赞手工,套用一句流行语:diao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
大牛!佩服。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把固件下载到STM32中,串口没有信息,我把主函数里面的DEBUGPF打开了。开机没有输出信息,我对STM3 ...

我今天在stm32f4上移植了一下GRBL,然后编译能通过,但是串口总是没反应。串口用的是uart1,波特率是115200.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可以问一下当时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印像中是我的板子问题。跳线错了。后来我没有用那个板子,改成了并口控制的那个板,直接买的。

网友R: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雕刻机。目前的情况是串口通了,但是没有打到具体的PWM波形,主要是不晓得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想请楼主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雕刻机。目前的情况是串口通了,但是没有打到具体的PWM波形,主要是不晓得会是哪里出了问 ...

串口通了就好办了,后面就是脉冲,他不是pwm,是用定时器发方波脉冲。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串口通了就好办了,后面就是脉冲,他不是pwm,是用定时器发方波脉冲。

谢谢楼主。波形打出来了,看了点程序有点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一下楼主,楼主就用了一个定时器2,我看Grbl的源码是用了两个定时器的,一个是用来控制脉冲周期,另一个是控制占空比,楼主是固定了占空比的么?

网友(2017-06-07):
请问一下硬件的EEPROM是要用AT24C512吗?我用了AT24C02好像不行,连接GBRL CONTROLLER时候显示EEPROM read fail.Using defaults。请问是容量太小的问题吗?十分感谢

网友:
您好,现在已经更换AT24C512,串口通信成功了,现在发指令开启主轴,在示波器是可以看到主轴引脚有拉低拉高的,但是发送G01 X100 Y100这个指令,我用示波器看了您定义电机的几只引脚的波形,发现都没有输出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波形打出来了,看了点程序有点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一下楼主,楼主就用了一个定时器2,我看Grbl ...

请问波形是哪只引脚的波形呢?我也在调试当中,没发现是哪只引脚有波形输出啊

网友S:
已经调通了,但是用grbl controller雕刻的时候,有时候雕到一半会出现error:Invalid statement [for M05],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已经调通了,但是用grbl controller雕刻的时候,有时候雕到一半会出现error:Invalid statement [for M05], ...

就是说这条指令无效 ,看看程序里面M05 是否有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条指令无效 ,看看程序里面M05 是否有解析

十分感谢!问题找到了,要在雕刻前把参数设置好才可以,但是现在微雕大师更新到最新好像不能支持STM32自己移植的GRBL了吧?我用Grbl Controller是没问题的,用微雕大师就没有反应。用的是CH340了

网友:
电钻做的不错

网友(2018-05-10):
牛 手枪钻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牛X,顶一个

网友:
这个真的很有用呀

网友:
不用振镜  太慢了  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牛,可以做激光打标机了

网友(2019-03-19):
引用 楼主:
防破解与破解一直在斗,
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难度,让破解者从心里上放弃。像这种直接提示注册码,只是一 ...

防破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