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MS5611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12):
请问使用MS5611有什么注意事项?
大家在使用这个气压器时,做过什么处理?比如隔热啊,密封啊,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进气孔加点海绵

网友A:
不止这么简单啊!你看大疆的电路板上的,气压计旁的layout是很有讲究的!

网友:
芯片下面不能走线,要用免洗锡膏,这些不都在数据手册上写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这么简单啊!你看大疆的电路板上的,气压计旁的layout是很有讲究的! ...

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