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本地地址和发送地址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6-03-12):
菜鸟一枚,找了好多资料也没看明白怎么回事,看不懂,求大神指教0.0
有的这样写‘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A1,0xA1,0xA1,0xA1,0xA0};        //本地地址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A1,0xA1,0xA1,0xA1,0xA0};        //接收地址
还有的这样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E1,0xE2,0xE3,0xE4,0xE5};        //本地地址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E1,0xE2,0xE3,0xE4,0xE5};        //接收地址

这地址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本地地址是用来接收回复应答信号的,你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就可以理解这些地址是做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地址是用来接收回复应答信号的,你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就可以理解这些地址是做什么的了 ...

嗯,谢谢,我刚才读了一遍,没看明白什么...有点笨啊,感觉找不到重点在哪...哭瞎

网友:
收发地址一致才可以通信

网友:
发射端,发送地址和0通道接收地址相等。 接收端,0-6通道接收地址对应发射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