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仿真结果有点奇怪,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2):
用Saber做了一个三角波产生电路的仿真,这个电路PCB上验证过可以产生PWM波,但是Saber仿真却为直流信号,上图,大家看看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可能是我的什么参数或者是哪里操作出问题了,Saber一直号称是最精准的,怎么可能出错呢

楼主:
对了 补充一下 我这个是添加了probe之后进行Transient分析之后得到的波形图

网友A:
电容上端应该是三角波

这个电路是用来产生方波的。
电容两端是充放电波形,根本不是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来产生方波的。
电容两端是充放电波形,根本不是三角波。

我实际做出来PCB上示波器测试过,是三角波,运放的输出端才是方波,你忽略了电容充放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网友:
好象有的运放可以、有的不行,有的干脆就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做出来PCB上示波器测试过,是三角波,运放的输出端才是方波,你忽略了电容充放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

I服了you.
再说一次,1楼出示的电路是方波发生器,绝对不是三角波发生器。
方波发生器,当然其输出端输出的是方波。
方波积分后,即可成为三角波。

再看下你自己的另一个帖子吧:
一个三角波产生电路的仿真结果有点奇怪,请大家看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5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服了you.
再说一次,1楼出示的电路是方波发生器,绝对不是三角波发生器。
方波发生器,当然其输出端输 ...

兄弟啊 你再看我下那个帖子下的评论部分,我自己又澄清了的运放输出端是方波,但电容端是三角波,
而且这个电路我在PCB上示波器观测确实是三角波,我不会乱讲的,你再仔细向下,你要是实在不信,你去做个仿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 你再看我下那个帖子下的评论部分,我自己又澄清了的运放输出端是方波,但电容端是三角波,
而且这个 ...
但电容端是三角波,
而且这个电路我在PCB上示波器观测确实是三角波,我不会乱讲的,你再仔细向下,你要是实在不信,你去做个仿真啊

这种电路的仿真和实际应用,很早就都做过。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该电路电容两端的波形都不是三角波,而且其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相等。
如果它就是三角波,那么诸多应用者就没有必要再去琢磨采用恒流充放电,或者方波积分等种种办法来生成三角波了。
如果你把它近似为三角波来使用,那么我没的说,只是你的要求不要太高。
如果你非要说(你仿真到的和PCB上观察到的)电容两端的充放电波形就是三角波,我只能无语了。
下面的就是你的仿真波形图

当你读懂有关书籍,或者请教了师傅后,你再修正自己吧。

网友:
JQ_Lin是对的,电容两端不是标准的三角波。
说白了,你这里就是把运放当比较器用...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运放都可以这么用。

楼主:
人们总是喜欢在争论中占据上风,尽管这个争论是无所谓功过是非的,而明智的人不会卷入其中,全身而退

网友:
好象电容要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
能共享一下软件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