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服务器和手机app方面的应用,允许注册登录和上传文件,怎么限制客户数据量

楼主(2016-03-12):
服务器怎么做限制客户上传?用户数据每个文件大小不定。我的方案打算每个注册用户分配一个目录,每次上传都计算下那个目录的大小,如果大于了就不允许上传。查到linux下有个计算目录的大小的命令,但是那样做真的号码?

一般情况下怎么做呢?比如那些云盘

网友:
看你说的是想做类似云盘的那种功能了,感觉没必要每次都要去计算目录大小的啊。你可以建个数据库,每次用户上传了什么数据,大小都可以写入数据库之后就是数据库的增删改查后再把相应的变更写入对应用户目录就可以了吧。每次计算目录太慢了

网友:
云盘的那些也该也是类似吧,你转存个东西只要是云盘上有的,直接秒存你自己的账号下,对后台来说应该就是个数据的索引插到你账户的对应表中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上传后保存文件名,md5,大小等信息到数据库,下次上传前先判断当前用户的剩余空间够不够放即将要上传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上传后保存文件名,md5,大小等信息到数据库,下次上传前先判断当前用户的剩余空间够不够放即将要 ...

soga,秒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