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CC2530+RFX2401C核心板PCB,请指教!

楼主(2016-03-12):
最近在学ZIGBEE,TAO宝上的核心板个人觉得买来学习还是可以,但自已用太贵,为方便手工焊接把贴片元件全改成0603,IC焊盘也加大了,请各位大神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改.

网友:
天线的阻抗匹配您怎么做?

网友A:
你这板子只能手工焊,没法量产,很多过孔打在焊盘上,还有这热焊盘一个大孔也太暴力了。。。做来自己玩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只能手工焊,没法量产,很多过孔打在焊盘上,还有这热焊盘一个大孔也太暴力了。。。做来自己玩倒是 ...

前面已经说了是手工焊的,不然也不会改用0603的封装,

网友B:
微带线阻抗没做50欧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带线阻抗没做50欧匹配吧

天线是官网设计参考拷贝过来的,输出接天线哪端是仿人家的板画的,不知道效果怎样,说穿了高频也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是官网设计参考拷贝过来的,输出接天线哪端是仿人家的板画的,不知道效果怎样,说穿了高频也是小白{:sad ...

蓝色圈内,是单端传输线,阻抗做50欧匹配。用si9000自己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圈内,是单端传输线,阻抗做50欧匹配。用si9000自己算下

谢谢指点,天线座只是先画着,用PCB天线的可能性最大.用PCB天线也要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