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新发现: 骂人水电和火电已经out了,改为: 吃出国产电饭煲味道更好蛋白质更多!

楼主(2016-03-13):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从来不看这些恶心的霉体

网友:
哈哈,直接说可以把大米炖成肉得了。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N多设置,好奇拆开看了,控制板只连接了零线和火线供电,一根控制线都没有,日了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 ...

使劲日狗,妈个蛋。忽悠人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 ...

有同样遭遇的表示很能理解你的心情,遇到这种事真是哭笑不得

网友:
素质无底限啊。

网友:
味道这个是全主观的东西,如果董B说狗屎好吃,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说蛋白质含量更高,就有点过了,你TM卖的是炼妖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 ...

会不会机械控制功率的方法?

网友:
家电一般买国产松下,有够预算的就原装进口的。

网友C:
饭有蛋白质么?

网友:
我认为那多是一帮很精神 精神病患者

网友:
古代炼金术老想把石头变成金子,格力想把米饭变成肉

网友:
咳,说成是蛋白质含量流失最少也就罢了,说成蛋白质会增高简直是睁眼扯TNN的啖!

网友D:
民以食为天,而米饭在咱们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于是电饭煲就成为了使用率很高的厨房家电。人类归根结底是非常喜欢偷懒的物种,电饭煲的发明让煮饭变成了简单傻瓜,方便至极的事情,极大的节约了时间和精力。但现在人们却抱怨起来,说电饭煲烧出的米饭没有以前柴火饭的味道。那该怎么还原以前柴火铁锅煮饭的味道呢?

回到这个问题本身,为什么以前的柴火铁锅煮出来的饭好吃?因为两点,受热均匀和火力旺盛。之所以受热均匀,是因为铁锅的圆球底深陷入土灶内,四壁均匀的接受火苗加热,再加上内壁反射的热量,整体受热十分均匀。而火力旺盛也很好理解,量化的来说,柴火的能量确实比传统的电加热要旺盛的多。

常见的中低端电饭煲一般都采用底部加热盘技术,通过将锅内底部的加热盘加热后,再将热量传递到内胆的底部煮饭。这样从底部传导到上部的加热方式,不仅升温慢,而且受热及其不均匀,更不能做到精确控制各种参数。柴火煮饭的传统优点,一个都没有得到继承。

对米饭口感有着执着追求的日本人经过潜心研究,祭出了IH技术。IH是Induction Heating的简写,是电磁加热的意思,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电磁线圈接通交流电,使金属内部自行产生摩擦热量。引入了IH技术,便可一举解决前述的两大问题。高级电饭煲不仅在内胆底部布置IH线圈,而且在内胆侧面一整圈,甚至顶部都装有IH线圈。

这样就实现了对内胆的整体均匀加热,完全模拟了柴火铁锅的煮饭状态。并且省去了加热盘的传导过程,加热速度更加迅速。从火力上讲,IH一般达到了1500W甚至更高的功率,远超过传统电饭煲。因此IH加热技术成为了高端电饭煲的必备技能。

最为著名的象印南部铁器极致羽釜用的是IH电磁加热技术,今年AWE2016家博会上高端电饭煲也是清一色的IH技术,可见这种煮饭方式已经成为高端电饭煲的基本功能了。至于各个厂家的宣传语,什么涡流、立体环绕,多段加热等等,都是基于IH加热技术。

但光有均匀,旺盛的火力是不够的。即便是柴火铁锅土灶,像笔者这样的烹饪菜鸟,恐怕只能烧出半生不熟,或者完全焦糊的黑暗料理。即便简单如煮饭,什么时候用大火,什么时候换小火,什么时候灭火焖煮,什么时候开锅散气,什么时候搅动米饭……这些都是高手的不传之秘。

得益于科学的量化研究,以及IH的精确控温能力,现在这些过程均可以在高端电饭煲内再现。在煮饭的过程中,根据米饭的各个加热阶段,设定不同的加热模式,从基本的加热功率变化,到加热过程中形成对流,使得米饭在锅内上下翻滚,各个厂家都拿出看家本领,玩命宣传。但归根结底,上述都是基于IH,实现对锅内温度和各个状态的精确控制。

不过电饭煲归根结底还是需要用电的,因此煮出来的饭香不香,还是要看线材的,无氧铜和单结晶铜的电线煮出来的口感就完全不同。另外,国内的火电煮出的饭,就是不如水电煮出来的温润通透。想要品尝最好饭,那一定要是风电煮出来的,那米饭软糯可口又粒粒分明,嚼在牙间仿佛能感受到海南岛的阳光与海风。

但影响米饭口感的,不只有电饭煲,还有米饭和水。要想吃到日本餐桌上那样的好米饭,也要有纯净无污染的水与好品质的大米。

有日本人试过,将中国品牌的电饭煲带到日本与日本国内的电饭煲作对比,结果发现米饭口感并无差别。这说明国产品牌并不差,差距可能更多的在水和大米质量,或是与象印南部铁器这样的顶级产品相比较才会明显。我们大可放平常心,不必过分鼓吹电饭煲的作用。

大家花重金买一台高端电饭煲,把新磨的真正的五常大米煮出晶莹的光泽和让人食欲大开的香味,吃的时候感觉到了来自黑土地的芬芳,这是正常的体验。但如果你把超市买的廉价陈米,煮出了晶莹的光泽和让人食欲大开的香味,吃的时候也同样感觉到了来自黑土地的芬芳,那这一定是玄学。

http://m.zol.com.cn/article/5727 ... 20104761588180928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民以食为天,而米饭在咱们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于是电饭煲就成为了使用率很高的厨房家电。人类归根结 ...

这逼我给99分 多给一分怕你傲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饭有蛋白质么?

米饭也有蛋白质,只是含量没有那么多。
但是能让蛋白质变更多这种也能吹,也是没啥底线了。

网友:
吹牛不设上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民以食为天,而米饭在咱们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于是电饭煲就成为了使用率很高的厨房家电。人类归根结 ...

不要怪到水和米上,我刚刚买了美的的600块钱的电饭锅,还不够78块煮的好吃,600的煮出来完全是淡水饭,水少了就很硬,水多了,烂,不多不少出来就平淡无味,一点米香都没有,我估计前面没有大功率加热导致的,另外水多水少,完全没法控制,就傻傻的煮干,跳闸。但是用煤气的高压锅煮出来就很好吃,很香,软硬合适,其实煮饭有技巧的,以前我有煮过6年柴火饭的经历,整个小学阶段,后来我们的亲戚来我们家,都说我煮的饭很好吃,不知道怎么做的,同样的水,同样的锅,同样米,不同的人,煮出来的都不一样,关键就在控水部分,开始大火,然后根据水多少控火,最后的火候一定刚刚好,多了,就淡,少了就硬,我煮的就刚刚底有点黄,又不焦,这时香味就出来了。

实际上,目前只有日本的电饭锅做到我说控水和控火的部分,我曾经想过买个国产的电饭锅改造,程序部分不难,关键我不知道获取水的多少,也不知道米和水的比例,这点日本人研究的应该是非常深入的,我看了好像他们也没有传感器,但他们模糊估算应该是很准确的,这就是关键。这是抄曲线抄不出来的地方。

另外,现在国产做电饭锅的估计没有做过柴火饭,就是普通的程序员应付了事的货。

网友:
疯狂的裤裆,简直节操无底线

网友:
很多疯狂的想法,在大中国出现,

网友:
从来不听他们瞎咋唬

网友:
参考一个晚上一度电。

网友:
我只贴图不说话,

网友F:
还是这么说吧,是日本的大米好吃呢?还是国内的米好吃呢,其实还是买好米吧,同样的电饭煲,米不一样,做出来的饭差别也很大,知道区别好,买过的米从来不低于5快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怪到水和米上,我刚刚买了美的的600块钱的电饭锅,还不够78块煮的好吃,600的煮出来完全是淡水饭,水 ...

有三個傳感器的,一個鍋底,一個鍋旁邊,一個在上蓋。我拆過自家的象印。平時不拆開只看見旁邊的傳感器。另外兩個是看不到的。10K熱敏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这么说吧,是日本的大米好吃呢?还是国内的米好吃呢,其实还是买好米吧,同样的电饭煲,米不一样,做出 ...

我就2.98一斤的爛米。做的也很好吃。只要不打蠟就好了。

网友(2016-06-14):
现在不是好多牌子的电饭锅在哪里鼓吹可以制作柴火饭啊,我都擦一点买了!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成龙代言过格力!成龙代言过格力!成龙代言过格力!

网友:
我来帮董小姐洗地:国产电饭煲自带捕蚊子和养蛆的功能,当然蛋白质含量更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怪到水和米上,我刚刚买了美的的600块钱的电饭锅,还不够78块煮的好吃,600的煮出来完全是淡水饭,水 ...

我们那的煮法是先把米用水煮到半熟,在捞起来放到蒸笼里蒸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怪到水和米上,我刚刚买了美的的600块钱的电饭锅,还不够78块煮的好吃,600的煮出来完全是淡水饭,水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 ...

控制板的作用就是点灯

网友:
小日的米好并不是她的锅好(当然她的锅比中国的好),再好的锅没好米都是白搭,好不好关键在米在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老家的米,用50块钱的锅焖出来一样香!
国产家电就这操行,前一阵买了苏泊尔的电饼铛,有N多选项 ...

你OUT了吧,人家会在说明书中最不起眼的地方小字里写着,各种功能只是定时提醒用的。

那些功能根本就不是控制用的。控制还是最古老的温控开关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怪到水和米上,我刚刚买了美的的600块钱的电饭锅,还不够78块煮的好吃,600的煮出来完全是淡水饭,水 ...

高手在民间。国内电饭锅厂家应该招些你这样的人去研发或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机械控制功率的方法?

不会,最多是机械旋钮温控。按键式的全是定时提醒,跟温度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因该说吃国产电饭煲的饭更会吹牛B!

网友:
歪个楼
我遇到两个“神人”,一个人用普通手表就能感觉出20ms的误差,原来是20ms通讯一次,他看手表,说时间不对,也就17-18ms,另外一个徒手掂量两个东西,分辨出5g差别,都是不到两百克的东西。我都给跪了,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这个说能吃出蛋白质多少的人更神

网友G:
煮饭过程都差不多:洗米-----加水------(泡米)-------快速加热到沸腾-------持续沸腾-------闷饭----------保温。

煮饭要煮得香,优质米,加热要快,沸腾时间要够,温度要够高,不然煮出来的饭就是一股米香味。

煮饭嘛,最基本就是加热,说到加热就要说到锅的结构,比如锅体的材料、厚薄、加热方式等。

基本上,锅的结构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构不好的锅,你软件再好再牛,煮饭效果基本上比不过一个结构好的锅。

当然米和水也很重要。

各位老板们老想着用一个偷工减料的锅做成好一个好锅,于是工程师们天天煮饭,天天测试,苦了工程师们。

网友:
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味道在菜里。

网友:
一旦NC了什么话都敢说!

网友:
给大家找个乐子,,,

网友(2016-09-24):
引用 网友D:
民以食为天,而米饭在咱们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于是电饭煲就成为了使用率很高的厨房家电。人类归根结 ...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煮饭过程都差不多:洗米-----加水------(泡米)-------快速加热到沸腾-------持续沸腾-------闷饭-------- ...

没错。
一个好锅, 还有一个大功率可调的加热器, 才是烧饭的要点

网友:
不食人间烟火就行了

网友:
自从论坛讨论松下电饭煲,就买了2个,一个是长备碳的锅,另一个是钻石锅

网友(2017-01-04):
引用 网友D:
民以食为天,而米饭在咱们国家是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于是电饭煲就成为了使用率很高的厨房家电。人类归根结 ...

真是看到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