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发现千兆网口转SATA或者USB口的转换器呢?

楼主(2016-03-13):
为什么没有发现千兆网口转SATA或者USB口的转换器呢?
市场上USB转网口的设备一大把,但是反过来的千兆网口转SATA或者USB口的转换器却没有找到呢?

网友A:
USB转网口和网口转USB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转网口和网口转USB有啥区别

看起来是USB是HOST还是DEVICE的区别。不过一般电脑肯定是USB口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网口和网口转USB有啥区别

这样可以利用此做个N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USB是HOST还是DEVICE的区别。不过一般电脑肯定是USB口多啊。

是技术上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电脑就是你要找的转换器了!

使用笔记本扩展的,SATA接口只有可怜的一个。

网友D:
你说nas不是千兆网口转SATA?那nas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nas不是千兆网口转SATA?那nas是什么?

千兆转sata
貌似没有这样的转换模块或则硬盘盒之类产品啊

网友E:
楼主找的就是na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的就是nas~

看到很多人实测如果不是x86架构的传输速度都很不理想!
用x86架构构建速度可达100mb/s以上!
路由器版本的外挂硬盘速度更慢!
电脑版本功耗体积都不太理想!
不知道还有啥建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人实测如果不是x86架构的传输速度都很不理想!
用x86架构构建速度可达100mb/s以上!
路由器版本 ...

试试群晖,100M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兆转sata
貌似没有这样的转换模块或则硬盘盒之类产品啊

WD的MY BOOK LIVE 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