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a8的linux wifi视频服务器完全开源(长贴慎入)

楼主(2016-03-13):
很早就有了做一个基于arm的wifi视频服务器的想法,刚好手上有一块s5pv210的板子,就这样开始了,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帮助

硬件环境:s5pv210 wifi模块(rtl8188cus)
软件环境: arm-gcc4.7 vim vm虚拟机 centos6.3  SecureCRT7.1

这是完成效果

总体概括一下启动流程,上电加载u-boot kernel ,wifi驱动后开启wifi AP模式 启动dhcp或者dnsmeag 、nginx服务器 ,启用ffmpeg推送视频流,jwplayer网页播放,手机或PC端打开wifi的ip地址就可以在线观看视频啦,也可以用外网接入。
环境搭建不赘述了,这里假设已经搭好,并支持ssh,开发板可以和虚拟机互ping
我有个情结,那就是总想用自己移植的东西,于是就花了大把的时间编译和移植了下面的软件,暂且不讲移植过程(很痛苦):
1、arm-none-linux-gnueabi-gcc(折磨的死去活来,弄了大概快到一周吧)
2、vim配置(花了3天时间,配置他是因为不想用source insight,也因为我用的是centos的最小版也就是字符版,只能用命令,几乎所有的文本操作都用的它,毕竟是“编辑器之神”),支持F5编译,下面是配置结果

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本的工具已弄好,接下来就是移植u-boot,这里推荐一个叫zjhsucceed_329 网友的博客讲的非常透彻,我大部分都是按照他的方法来移植的,因为s5pv210支持从sd卡启动,所以不用tftpd download非常方便,只需用dd命令写入u-boot就可以启动,此后的kernel也放入SD卡,因此系统可以缩小到cpu、sdram、sd卡三块主芯片。此时可以不移植DM9000,到内核中再开启。
未完待续。。。。

网友A:
vim如何配置成这个效果啊,可否弄成脚本文件,让菜鸟们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B:
是视频直播?如果是视频点播和NAS有什么区别(仅应用上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视频直播?如果是视频点播和NAS有什么区别(仅应用上讲)?

已移植好ffmpeg,推送用RTMP模块,可以直播,身边没有摄像头,还没测试

网友C:
还有吗,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吗,楼主继续~~~~~~~~

最近更新比较慢,要准备研究生复试,望大家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m如何配置成这个效果啊,可否弄成脚本文件,让菜鸟们也学习学习啊

我不知道这配置能否通用,如有需要可另开一贴配置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配置能否通用,如有需要可另开一贴配置介绍

那也再好不过了,一直纠结Linux上用什么编辑器好

网友D:
VIM的那个界面是SSH进去时的界面 ?

网友:
视频服务软件是自己源码写的 还是移植开源的啊?

网友:
硬编、解码,爽

网友E:
完全开源在哪里?想看看下VIM的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视频直播?如果是视频点播和NAS有什么区别(仅应用上讲)?

我用树莓派2B + EasyCAP采集卡(EM2861芯片) + gstreamer做过视频直播,将有线电视机顶盒的视频实时转成H.264 RTSP码流在电脑上观看,不过EM2861的Linux驱动貌似有点问题,反交错效果不太理想,音频也有爆音,用带麦克风的720P摄像头做音视频源的话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开源在哪里?想看看下VIM的配置

让我理一下,好不,时间不多,vim是两年前配置的,许多都忘了,vim配置不包括在这个项目里吧,你为啥要质疑我
先上传u-boot

vimrc配置

让我整理一下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M的那个界面是SSH进去时的界面 ?

对的,手机上装个ssh也是这个效果

楼主:
插件来了,建议最好配置过的参考这个,不保证你们也能配置成这样,弄错了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我理一下,好不,时间不多,vim是两年前配置的,许多都忘了,vim配置不包括在这个项目里吧,你为啥要质 ...

不是质疑阿,是看你的VIM配置得不错,想学习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树莓派2B + EasyCAP采集卡(EM2861芯片) + gstreamer做过视频直播,将有线电视机顶盒的视频实时转成 ...

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手机上装个ssh也是这个效果

这个帅呀,带台平板外出就可以改代码,这个得要花点时间去搞搞。谢谢回答

网友:
楼主牛~字数补丁

网友G:
请问ffmpeg用的是软编码还是用芯片的硬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ffmpeg用的是软编码还是用芯片的硬编码

软解,硬解要修改源码,google有demo,有时间弄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软解,硬解要修改源码,google有demo,有时间弄弄

A8软压H.264最多只有几fps吧?
MJPEG好一些,不过也好不了多少,估计最多15fps。

网友:
mark!并非长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A8软压H.264最多只有几fps吧?
MJPEG好一些,不过也好不了多少,估计最多15fps。 ...

古大师所言极是,改天去测试一下,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
mark一下 牛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更新比较慢,要准备研究生复试,望大家见谅

凭你这能力 不用读研了 直接工作

网友:
楼主挂载的是什么文件系统

网友:
软压直播看来是不行了。 要加上硬件编码才行。

网友(2016-04-20):
楼主咋不更新了

网友:
vim split 是上下分了以后在下面再左右分吗?
看两边好像是类似文件夹的窗口

网友:
大牛,敢问VIM这效果怎么弄啊

网友:
更新完了么?

网友(2016-05-30):
还准备看看,到底什么效果,
但是楼主怎么不更新了啊

网友:
不明觉厉,楼主呢?

网友:
FFMPEG 从编码器取流 跑HLS切片,跑几个小时会退出怎么回事?

sudo ffmpeg -i http://10.5.49.1:5656 -c:v copy -c:a copy -f hls -hls_time 10 -hls_list_size 5 -hls_wrap 5 test.m3u8

网友:
能大概讲讲视频直播 相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手机上装个ssh也是这个效果

手机上装的软件名称是?
希望j简述下搭建过程。

网友:
感觉不够完整,什么时候能接着更新啊

网友(2016-09-07):
学习了,大神膜拜下!

网友:
有我很感兴趣的东西,收藏了,等忙过这段时间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感兴趣~

网友:
讲完了?不是很明白

网友:
linux下的设计,还是没windows下的容易设计
设置的东西太多,对于初学者来说。

网友:
VIM不好配置,求教程

网友(2016-10-22):
学习了,占位mark一下:VIM的那个界面是SSH

网友:
不错不错等你最后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