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遥控器行程校准来给小弟讲讲

楼主(2016-03-13):
现在飞控上面摇杆不在中位 我想采集每通道的最大值最小值然后把这个范围映射到 0-1400的范围 可是想不清楚这个公式  现在做的是用  (1400/(max-min))(x-min)可是怎么算也不正常

网友(2016-09-06):
摇杆能做到1400个数?需要这么精细。

网友:
先采集数据,计算出OFFSET,之后每次采集的值都减去这个OFFSET,再缩放映射

网友:
想法没有错,这个公式的前提是:行程的采集值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
采样的时候,减去误差,适当放大误差范围.就可以.确实有时候不能回到中间位置.

网友:
中位也要校准,然后根据摇杆回中的稳定度设置一点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