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米路由器和华为荣耀立方哪个好?

楼主(2016-03-13):
另,荣耀立方目前有办法装第三方app吗?

网友:
路由器还要装APP?专业的设备干专业的事,建议还是上个nas什么的,下载用路由速度上不去啊~

楼主:
荣耀立方带网络机顶盒的。我指的是机顶盒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耀立方带网络机顶盒的。我指的是机顶盒里。

又带路由功能又带机顶盒功能/?
这个你要将入户线拖到电视机旁边还是将HDMI线从弱电箱拖到电视机旁啊。。。不理解~

网友:
要机顶盒干嘛

网友:
菊花的那个是感人的100M

网友:
如果只能从这两个里面选。
我选菊花。。

网友:
弄个华硕吧,能ssr 番墙固件

网友:
都和你一样,很好!

网友:
Netgear刷openwrt基本什麼功能都有了。

网友:
买荣耀路由器188的就行了,盒子再单独买。两个产品我都用过,荣耀显然比小米路由器好10倍。

网友:
我的荣耀盒子,除了迅雷可以离线,什么app都不能用,完全不值这么多。信号也不觉得好,只是稳定性还好。

网友:
鄙人粗粮路由器1已用一年半,信号质量不错,符合所谓的穿墙功能(可以穿2堵墙),偶尔会断网,有可能是运营商的问题。
自带1T硬盘,离线下载功能尚。PC端APP不好使,不够人性化。大多数功能都是手机端APP控制,有10+个插件可以使用。
粗粮路由器2没有用过,看到过实物,做工尚可,书面上硬件配置提高不少,估计相对于1代性能有所提升。
菊花立方没见过,不便评论。

网友:
买高端华硕路由器,更稳定

网友:
一直拿华为小白在测试,感觉还行。小米那个太烫了。瓦数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