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 ADC采样NTC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计算出电阻值

楼主(2016-03-13):
如题....

STM8S003F8P6 ,  MF52 10K 3950,,  分压电阻为10K 下拉接地,  NTC接在3.3V与ADC通道之间

ADC调通,  也采样到NTC的ADC数据,  也计算出 对应的电压,       但不知用什么公式 可以计算出 当前NTC的阻值.....

采到的ADC数据为405,  通过计算 405*3.3*1024=1.30517578125得到采样点的电压,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关键就在 这采样点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转为 阻值 再对表查?

表测NTC为14.92K欧..

  那么公式要怎么才可以计算出 接近 这个 阻值 啊
================================

short 怎么转换为char *,  不能用sprintf

=====================================================
都给网上的电路坑了.... 网上找了好多图都是 NTC接上拉的  ,          实际NTC应接下拉,   而10K电阻 应接上拉...电路改一下,  这回 采样的数据 基本接近了

网友:
查表查表查表

网友A:
所以说要有个恒流源,要么电桥也行。
实在不行就就近似下,ADC电压和温度多测几个点,拟合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要有个恒流源,要么电桥也行。
实在不行就就近似下,ADC电压和温度多测几个点,拟合下。 ...

话说拟合这个  该怎么整? 楼主可否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C:
ntc厂家会提供一个表 温度对应阻值
ntc本来就不准 所以也没必要在小数点后整几位小数了 整数能差不多对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拟合这个  该怎么整? 楼主可否详细指教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把NTC放在0度环境下得出一个电压值,然后再把NTC放在100度的环境下得出一个电压值。
然后电压和温度的关系就可以用一条直线来表示啦。

当然也可以多测几个点,温度和电压的关系也可以用更高次的曲线来表示,抛物线啊,三次曲线啊……

网友:
这个如何  ad/1023=NTC/(10+NTC) ,10k接3.3V的时候

网友D:
最简单的查表 ,曲线拟合 003  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把NTC放在0度环境下得出一个电压值,然后再把NTC放在100度的环境下得出一个电压值。
然后电 ...

恩  想法是不错的 origin这个曾经拟合过  但是效果不怎样啊  你那边拟合用什么工具,还请推荐推荐! 最后怎么导出算法公式的

网友E:
还是查表法好,曲线拟合不好找参照温度

网友:
查表方便

楼主: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厂家会提供一个表 温度对应阻值
ntc本来就不准 所以也没必要在小数点后整几位小数了 整数能差不多对就 ...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查表 ,曲线拟合 003  还是算了吧。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关键就在 这采样点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转为 阻值 再对表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查表法好,曲线拟合不好找参照温度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关键就在 这采样点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转为 阻值 再对表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关键就在 这采样点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转为 ...

问供应商要温度,阻值对应的表格,或者你先去网上下载个。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highlight=n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供应商要温度,阻值对应的表格,或者你先去网上下载个。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有表格了..............我要的是  采样点电压怎么转为 阻值...........

手册上标的不都是阻值嘛..................关键什么公式将采样电压转阻值

贴子的不好用吧,  一对比,  我采样点的电压1.30517578125,  在这表格里 36度...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表格了..............我要的是  采样点电压怎么转为 阻值...........

手册上标的不都是阻值嘛........ ...

你不会反过来,把阻值转换为电压。,做个电压的表格。

网友:
电压低直接测 电压高 用电阻分压 测量一下不就有了吗

网友:
//T  = (NTC_K0 + 25)*NTC_B/((NTC_K0 + 25)*ln(Rt/NTC_R25) + 3935) - NTC_K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

厂家给的表格

温度   电阻值
25      10K

你加入几列就可

电压 5V  ,上拉电阻10K

温度  电阻值  分压比    10bit AD值
25      10       0.5        512
..        ..         ..           ..

你程序中建一个数组,存放于ROM区

adtab[] ={-20对应AD值,-19度对应AD值,..........100度对应A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厂家给的表格

温度   电阻值

就是

楼主这积分

厂家有阻值表, 你自己选好上拉电阻,不就得出了电压表格了么?

网友:
由温度根据对应的公式算出NTC电阻值;
由上拉电阻和电压算出NTC分压;
由ADC增益和基准电压算出NTC采样电压;

网友G:
通过查表,根据采样电压值反推出NTC电阻值应该不难吧。
我都是通过二分查表直接反推出温度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给的表格

温度   电阻值

用的是 下拉电阻10K,     你提到的是 上拉,   这样 采样的电压值 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查表啊,    可查表前也得  电压 转为阻值再查吧.........关键就在 这采样点的电压用什么公式转为 ...

一般都是串一个上拉电阻的,欧姆定律转换一下就出来啦~

网友(2016-12-31):
引用 网友G:
通过查表,根据采样电压值反推出NTC电阻值应该不难吧。
我都是通过二分查表直接反推出温度值的。

NTC查表算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