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常用哪种PLC编程语言?[奉送PLC IEC标准]

楼主(2016-03-14):
RT。
想了解一下各位最常用的编程语言是什么。

请楼下的各位按照以下格式作答:
1. 所使用的语言 [ ST?FB?IL?LD?SFC? ];
2. 行业,或者 使用场景;
3.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

如果你经常使用的不只一种,可以列出来多条。

另外:本帖不是讨论哪种PLC语言更好,而表达哪种PLC语言自己喜欢用,所以请不要偏题。

为了感谢各位回答,奉送IEC61131-3-2013原版标准一份。

以上。

网友A:
一般使用梯形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梯形图啦

那请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行业或者工艺场景呢?

另外:为什么您选择梯形图呢?

网友B:
都是梯形图吧,难道还用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梯形图吧,难道还用C语言?

那请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行业或者工艺场景呢?

为什么您选择梯形图呢?

另外,我说的是61131-3标准中的5种语言,包含:
ST 结构文本, IL 指令表, FB 功能块,  SFC 顺序功能图, LD 梯形图。

不包含C语言。

网友C:
当然梯形图啦,直观啊!不过要有梯形图和LD互转功能,更换PLC品牌时有些输入输出编号不一致,我都是转成LD文本格式在EXCEL里面排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梯形图啦,直观啊!不过要有梯形图和LD互转功能,更换PLC品牌时有些输入输出编号不一致,我都是转成LD ...

那你经常使用哪家的PLC呢?

您主要面向哪几个行业呢。

LD文本版,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继续请教一下?

网友D: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梯形图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梯形图

网友:
不过要Logix5000系列

网友:
原来用LD,现在用ST,也就是C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行业或者工艺场景呢?

为什么您选择梯形图呢?

st不就是差不多c证言么,没感觉有多少区别

网友:
梯形图了

网友E:
梯形图+功能块混编(或称模块化编程,与西门子编程类似),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梯形图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梯形图

在哪个行业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梯形图+功能块混编(或称模块化编程,与西门子编程类似),效果杠杠的 ...

用的哪款PLC呢?

网友:
功能块,STL。简单逻辑功能块,复杂运算STL。

网友:
梯形图加上c语言

网友:
一般是这样子的:

先上一段 梯形图, 再上一段文本,再上一段SFC  如此交替来回,全程无注释 ;
PS: 关键代码上C语言,C里面全是a,b,c,a1,b1,c1; 大概是这样子;

我听我师兄如是说,他说他的程序,后来接手者,基本都会崩溃;

网友:
使用梯形图啦

网友:
我听我师兄如是说,他说他的程序,后来接手者,基本都会崩溃;

那是因为没有按照规范来 当然看不懂了,最后自己也看不懂!!!特别是工控人员

网友:
以后最好直接用c语言

网友:
什么语言都用过一点

网友(2016-04-14):
梯形图和功能块图

网友:
我只会用三菱和欧姆龙的梯形图,感觉用起来,要死的感觉。

网友:
其实梯形图用起来也很爽的,个人感觉欧美的风格用起来更爽一些,但是局部变量用起来需谨慎,其实那种语言用熟悉了都一样。

网友:
梯形图,还有 一点点 C

网友:
step7,梯形图,结构化文本

网友:
fb   ld  st用的少一点,经常接触abb  ac800f

网友F:
希望出一款  纯C  编程的PLC

网友:
LAD    STL    SCL  都有时候
lad 用来做逻辑性控制
stl  程序优化
SCL  CPU 支持就是用!

西门子   200/1200/300/400
制造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希望出一款  纯C  编程的PLC

ST 差不多就是部分C语言了,用下来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梯形图啊

网友:
LD ST FB都在用。LD主要用于状态转移,ST用于复杂的计算,FB用于相同功能模块化编程。

网友:
LD, SFC, FB,ST常用松下的欧版编程软件

网友:
梯形图吧

网友H:
梯形图用的比较多。因为主要使用西门子的PLC,感觉他们的梯形图比较方便,可以创建函数或函数块,结构清晰。
其中创建函数块,感觉有点类似于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创建类,然后调用函数块就类似于实例化对象。
主要是对要控制的东西进行建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 差不多就是部分C语言了,用下来感觉区别不大

请问你这是什么PLC的编程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这是什么PLC的编程软件?

松下PLC,fpwin pro

楼主:
功能块图 的  EN 与 ENO 引脚用的多么,如果碰到modbus通讯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松下PLC,fpwin pro

功能块图 的  EN 与 ENO 引脚用的多么,如果碰到modbus通讯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梯形图用的比较多。因为主要使用西门子的PLC,感觉他们的梯形图比较方便,可以创建函数或函数块,结构清晰 ...

功能块图 的  EN 与 ENO 引脚用的多么,如果碰到modbus通讯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块图 的  EN 与 ENO 引脚用的多么,如果碰到modbus通讯用什么?

EN用得比较多,ENO用得很少。

网友:
个人觉得RSlogix5000最好用 思路清晰

网友:
简单的用下SFC,复杂的上数控系统

楼主(2016-05-23):
按说 功能块图不是 梯形图的升级版么?
为什么不尝试功能块图呢?

网友(2016-08-13):
我们上学用的主要是西门子的机器S7-200和S7-300,都是梯形图,要是C语言那就直接用单片机了,PLC的意义就没有了,说实话还是用C语言编单片机舒服,这个梯形图说不定怎么就逗逼掉了。

网友:
用梯形图,简单、直观,不用学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