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个同步轮要怎么拆吗

楼主(2016-03-14):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同步轮要怎么拆吗?

网友A:
偏方:用镊子插进去,两边夹住中间的轴,向上搬。
买个三抓卡盘就拆一次太浪费了

网友B:
估计你是要电机,不要同步轮。用磨光机把轮子磨掉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方:用镊子插进去,两边夹住中间的轴,向上搬。
买个三抓卡盘就拆一次太浪费了 ...

我有个2爪拉马,但是那个缝隙太小了,伸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要电机,不要同步轮。用磨光机把轮子磨掉t

磨掉有点太麻烦了吧

网友:
加热试试

网友C:
这些工业品就是给你使用的,不是让你再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工业品就是给你使用的,不是让你再开发的。

二手货,就是拿来折腾的

楼主:
怎么加热?是用热水么?还是用火之类的?

网友D:
千万别加热,加过热后,轴承里面的润滑油都冒烟挥发了,轴承也废了,就是这样搞坏了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加热,加过热后,轴承里面的润滑油都冒烟挥发了,轴承也废了,就是这样搞坏了一个电机 ...

那是不是用开水加热?
这样润滑油肯定不会挥发,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松点

你用火加热,它是自己直接掉出来的么?

网友:
加热不顶用,这个是装配时加热同步带轮套进去,冷却后就夹紧了。现在加热,外面的带轮和里面的轴都会受热,松不了。只有暴力拆除。

网友:
这种轮,如果从同步轮正面看轴不是车偏的,应该有螺丝固定的,是有一个螺丝顶住的,内六角的。如果是热套的,拆它较困难。

网友:
应该冰块加开水来试试

网友E:
侧面三个后一字螺丝刀同时翘压。

网友:
我建议楼主在diy个拔轮器,多好。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玩意儿的同步轮拆下来了,是用的我那个拔轮器,我把电机给拆了,用上面那部分铝件来受力,把同步轮给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侧面三个后一字螺丝刀同时翘压。

不敢用翘的,因为怕把轴连同步轮一起拔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玩意儿的同步轮拆下来了,是用的我那个拔轮器,我把电机给拆了,用上面那部分铝件来受力,把 ...

你把步进电机拆了?不怕失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步进电机拆了?不怕失磁吗

小白一个,能解释下为什么会失磁么?我没有加热,里面的永磁体应该不会失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个,能解释下为什么会失磁么?我没有加热,里面的永磁体应该不会失磁的吧? ...

步进电机材料不同,有的会失磁,有的不会。
记得原因大概是材料矫顽力比较低,所以先组装再充磁,拆开后闭合磁路开路了,就会失磁了。
试试装上后用手转,如果比之前更轻了,应该就是已经失磁了。

论坛里古大师好像曾经解答过。

网友:
用200W电烙铁加热皮带轮,烫手了以后用两个一字螺丝刀插进窄缝里一撬,就拆下来了。

网友:
强拆定会毁了电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结果就是两个都毁了
最好是找个砂轮把同步轮磨了保住电机

网友:
这个同步轮是铜做的。大家都知道,铜是软金属,热胀冷缩性明显,故可以用火烧,加热至要发红的时候,找两个一字起子或者用一把尖嘴钳一手撬就出来了。用烙铁不行的,温度太低。

楼主:
我试了下,发现按我的办法拆了电机后,装回来,运行是正常的,但是转动的时候好像有点轻微的噪声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