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 问题

楼主(2016-03-14):
我用W5500做了支持MODBUSTCP的仪表,与触摸屏连接一台仪表好用,为什么连接2台只有一台能通讯,另一台无法连接呢?单独连是好的?W5500做TCPserver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会不会MAC地址冲突了呢。
需要程序自己修改mac地址,出厂的话W5500的mac地址好像都是一个。
楼主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MAC地址冲突了呢。
需要程序自己修改mac地址,出厂的话W5500的mac地址好像都是一个。
楼主可以试一试 ...

mac地址不重复,谢谢提醒;现在感觉就是连了A就不能连B,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the number of listening TCP

网友:
应该是只绑定了一个套接字,多绑定几个就好了

网友:
8个端口号 是否重复,或者时序冲突

网友:
是不是程序里只开辟了以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