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电阻foc无刷电机驱动画完了

楼主(2016-03-14):
连原理图,断断续续画了一个星期,眼都有点花了,感觉自己变得有点迟钝了。写代码久了再画PCB就晕。人的精力的确有限。

网友:
独轮车控制板?

网友A:
这东西两个电阻就能推算第三路电流,加三个电阻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两个电阻就能推算第三路电流,加三个电阻干啥

照你说,单电阻就可以了。也可以重构出三路电流

网友B:
6管的谈不上大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管的谈不上大功率了。

也是,不过对比开发板类的电机来说应该就很大了。3、4百瓦

网友C:
像独轮车,现在都流行单电阻了。。。。。。

网友D:
楼主软硬通吃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独轮车,现在都流行单电阻了。。。。。。

误解,那不是foc方案,这个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软硬通吃啊,佩服!

一般会得越多是越利害,但是,像我因为不够利害所以为了生活只能越学越多了。没房没车,想想还有很远的路呀。

网友:
楼主谦虚了额

网友E:
我和楼主 这几天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呀    我的也准备用FOC三电阻方案  用HALL做位置和速度测量

网友:
楼主,有机会多讨论一下

楼主:
这年头谦虚不值钱,我说的是实话。经常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拼死拼活的也只能刚够养家糊口,存不下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楼主 这几天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呀    我的也准备用FOC三电阻方案  用HALL做位置和速度测量 ...

我也是这样的方案。

网友F:
画板比吗代码省心。

网友G:
楼主想买车买楼吗,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板比吗代码省心。

眼睛疼,而且我有强迫症,心塞。原理图也是检查一遍又一遍还不放心,其实后面几次检查根本没改过,就怕搞错一点浪费几十块钱,怕后面浪费时间。PCB也是。反正就是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买车买楼吗,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可以联系我

怎样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买车买楼吗,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可以联系我

Q491065871

网友H:
引用 楼主:
照你说,单电阻就可以了。也可以重构出三路电流

我用180安限流的无刷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180安限流的无刷电机驱动器

FOC的吗?利害!

网友H:
是SPWM调制吧
电机功率30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SPWM调制吧
电机功率3000瓦

估计也是

网友I:
楼主这样的双层板打算过多大电流,5A?这PCB布线功率部分的噪音不小,mosfet如果驱动快,很大几率烧管子,驱动慢没事,但是开关损耗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样的双层板打算过多大电流,5A?这PCB布线功率部分的噪音不小,mosfet如果驱动快,很大几率烧管子, ...

根据以前量产的方案做的,以前量产的驱动器是可以7A持续,限流15A。

网友J(2016-08-09):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样的双层板打算过多大电流,5A?这PCB布线功率部分的噪音不小,mosfet如果驱动快,很大几率烧管子, ...

怎么看出功率部分噪音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看出功率部分噪音大的?

地线回路细长

网友:
楼主的FOC最低速几转每秒?

网友K(2016-09-29):
准备学习下FOC,正在画板子,,2电阻采样 ,STM32F3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K:
准备学习下FOC,正在画板子,,2电阻采样 ,STM32F3

什么软件画的?挺漂亮啊

网友:
板子马马虎虎测了200A持续电流,12平线顶不住了,准备上32平线,争取做到500A@1s

网友:
可以共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疼,而且我有强迫症,心塞。原理图也是检查一遍又一遍还不放心,其实后面几次检查根本没改过,就怕搞 ...

是啊,画板眼镜累,心累,因为我也有强迫症,怕画错

网友(2017-03-25):
三电阻采样的问题还没想明白。。。

网友(2017-12-22):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
大神很多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用180安限流的无刷电机驱动器

这180A的驱动器,是FO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180A的驱动器,是FOC的?

是的,FOC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K:
准备学习下FOC,正在画板子,,2电阻采样 ,STM32F3

这个FOC方案能给我参考一下吗?  2862577919@qq.com,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