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传输10G视频信号光电转换芯片?

楼主(2016-03-14):
谁知道能够传输10G视频信号( 比如说hdmi或者displayport)光电转换芯片
厂家或者芯片型号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广电通信的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能满足你的需求。。。
广电多少套节目都能传!

网友:
cat的还有sd的 光端机方案

网友A:
直接穿HDMI的可以用HDMI转以太,短距离没问题
长距离请使用光端机,有20公里,40公里,80公里不等的设备
如果还要远,请使用ASI或者TS模式,用万兆以太网传输

网友:
hdmi有转以太网的,能过交换机的

网友:
hdbase-t 有单芯片方案

网友B:
好像最近有个HDMI转光纤,然后再转回HDMI的产品,用于远距离传输HDMI信号。你不会要做这个吧

网友:
有10gb光模块

网友C:
我们在做这个呢 有全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做这个呢 有全套方案

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最近有个HDMI转光纤,然后再转回HDMI的产品,用于远距离传输HDMI信号。你不会要做这个吧 ...

是的  你知道芯片型号或者芯片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穿HDMI的可以用HDMI转以太,短距离没问题
长距离请使用光端机,有20公里,40公里,80公里不等的设备
如 ...

你知道生产视频类光电转换芯片的大厂有那些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案  谢谢

知道方案也没用啊 我们都是全COB的 一般的话工艺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方案也没用啊 我们都是全COB的 一般的话工艺问题解决不了

嗯  我们可以从你那里买芯片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们可以从你那里买芯片  有联系方式吗

我们也是做这种产品的呢。不是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是做这种产品的呢。不是卖芯片

你能告诉我一下芯片型号吗  我们自己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