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个洋垃圾成色网件电力猫,用了几天还不错

楼主(2016-03-14):
网件 XAV5201 V2,500M,但网口是100M的。
买来看看能否代替IPTV网线用的,这两个2个125包邮。

实测不经过任何空开时候,速率80Mbps以上。
经过2个空开时,30Mbps左右。
经过4个空开时,18Mbps左右

当局域网传输明显慢了,但是IPTV用带宽足够了,最主要还挺稳定的,连续几天工作都没死过。

网友A:
听说线路有大功率用电器网络会出问题?

网友:
看样子做工不错。

网友B:
之前一直也在用,后来家里全部换成了支持Vlan的千兆交换机了,然后全部一根网线搞定了~
每个房间有单位的专线,互联网,互动电视点播,全部走一根线

网友:
我最近也在玩电力猫,WIFI 网线有些不太好去的地方。

网友C:
电力猫有时候不够稳定,我那套华为的,有时候网速特别低,有时候根本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线路有大功率用电器网络会出问题?

我在家用电吹风没发现什么问题,估计空调类的会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也在用,后来家里全部换成了支持Vlan的千兆交换机了,然后全部一根网线搞定了~
每个房间有单位的 ...

我家里每个房间也布了网线,但那时连IPTV都没听说过,所以入户线也只有一根网线。
为了网线和IPTV都进屋,我把入户线拆成2根四芯百兆网线,一根走IPTV,一根走上网和监控摄像头。
几个监控摄像头占10多20M带宽,于是100M宽带得不到有效利用。
水平高的可能有办法将IPTV和上网共同走一根线,但是我搞不懂路由器OPENWRT系统该怎么设置。

网友:
NETGEAR的洋垃圾 也比国产的东东要好很多

网友D:
iptv最恶心了,只能用专口,维一能用的延长方法就只有电力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tv最恶心了,只能用专口,维一能用的延长方法就只有电力猫。

我这里iptv也可以采用dhcp形式跟上网共用路由器和网线,但是iptv使用时候得占用上网带宽。
比如宽带50M,iptv开后就剩下40多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iptv也可以采用dhcp形式跟上网共用路由器和网线,但是iptv使用时候得占用上网带宽。
比如宽带50M, ...

所以要走vlan么,搞个千兆,背板速率大点的交换机,没问题的~

网友E(2016-05-30):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也在用,后来家里全部换成了支持Vlan的千兆交换机了,然后全部一根网线搞定了~
每个房间有单位的 ...

支持Vlan的千兆交换机,用的是什么交换机?
家里有必要用vlan么?

网友:
可以过火表吗?

网友F:
我以前买别的电力猫遇到干扰会断线而且不会自己重新连接,大概几星期一次,直到同插座的便宜的12v电源坏掉换新的有认证的后,到目前还没有遇到断线,我是用在监控摄像头的,有没有断线自动重连的电力猫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Vlan的千兆交换机,用的是什么交换机?
家里有必要用vlan么?

很多啊,我用的是netgear的,4口和8口千兆,可以网管,配vlan,好处是之前如果装修只放了一根网线就可以跑多个网络了,当然你家里网络环境简单的话就不用这玩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买别的电力猫遇到干扰会断线而且不会自己重新连接,大概几星期一次,直到同插座的便宜的12v电源坏掉 ...

你有几个摄像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有几个摄像头呢?

2个1080p,不过刚开始蛮稳定的,后来越来越频密的断线,直到同插座的12v几块钱便宜电源坏了换掉后又稳定回了,所以应该是垃圾电源会制造电源噪音,要坏时电源噪音更加大,那时最频密的断线,
都需要把链接的电力猫都重新上电,这种东西不应该遇到电源噪音时就断线而且还不会自动重连...

网友:
引用 网友F:
2个1080p,不过刚开始蛮稳定的,后来越来越频密的断线,直到同插座的12v几块钱便宜电源坏了换掉后又稳定 ...

你家里摄像头现在还开着么?

网友:
网件的路由也非常稳定,办公室之前是TP,经常出问题,后来换了网件3700,很稳定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C:
电力猫有时候不够稳定,我那套华为的,有时候网速特别低,有时候根本连不上 ...

有时候网速特别低,哪些时候会网速低?

有人用电吹风的时候,电力猫网速是不是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