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AR退出debug时强制关闭IAR

楼主(2016-03-14):
可以正常烧录和debug,但退出debug时,就会出现下面的提示,并只能关闭IAR。  (IAR安装使用快一年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提示“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已停止工作”,如下图所示:

修改原因:使标题表达得更清楚简洁

网友:
既然都说快用一年了,那估计是电脑出问题了~~

楼主:
好像电脑也没做什么,就在调试的过程中出现的,上午正常,下午出现这问题
换了一个CCDEBUG在另一块板是進入debug,也一样出现

可能是电脑上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已经重装了一遍IAR

楼主:
问题还在, 现在一修改工程的OPTION,保存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看来要重装windows系统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jlink升级了 被识别成克隆了

楼主:
我现在一直用CCDEBUG下载或调试,最近没有用jlink ,但几个月前曾装个一个jlink的驱动,现在一直没有用

而且现在一修改工程的OPTION,也要关闭IAR, 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直用CCDEBUG下载或调试,最近没有用jlink ,但几个月前曾装个一个jlink的驱动,现在一直没有用

而 ...

和我笔记本症状一样,就差重装系统了
如果要调试就用台式机搞

楼主:
准备下周恢复以前的系统看看是否还出现, 刚好在忙的时候出现这问题

楼主:
有没有同学有新的解决思路

网友:
出现这个还算好的,我WIN7用CCS 3.3,在关闭CCS的时候。总有小概率会出现停止工作,而且最可气的是,会提示1分钟后关机。

每次都是手忙脚乱的保存东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恢复还原到一周前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