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加个PA之后提高发射功率,但能不能提高接收灵敏度?

楼主(2016-03-14):
发射功率虽然提高了,但是接收灵敏度能提高不?

网友:
LNA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A:
加个LNA,或者用带LNA的成品PA,信号切换部分也就帮你搞定了。

网友:
什么频率,内部匹配好的管子不难用。

网友:
接收灵敏度是RX 参数,你说的发射功率是TX 参数,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B:
加LNA PA都不如加个好天线实在

网友:
用在哪里呢

网友:
买成品 lna. 不是初学者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LNA,或者用带LNA的成品PA,信号切换部分也就帮你搞定了。

明白了,带LNA的P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带LNA的PA

如果是wifi的话,接收灵敏度最高也才-90dbm
城区干扰严重再降10dbm都不稳定.
实际使用都在-65dbm内才能稳定使用!
大山区基本无干扰情况下-90dbm可以获得较稳定的1M带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LNA PA都不如加个好天线实在

确实这样,好好研究下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样,好好研究下天线.

天线买大厂成品很不错了!

网友(2016-08-23):
发射的输出PA和接收灵敏度貌似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