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8采用编译器自己配置的库文件时,怎么样描述USB?

楼主(2016-03-14):
我采用了keil5.18的版本,发现官方给的usb的例程直接通过配置的。我想自己对usb设备进行自定义的描述,各位有没有使用过或者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撸主, 图片把文字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 图片把文字挡住了

后面没有文字,是截图没有截好。我没有明白这种方式配置出来的USB库文件在哪里修改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没有文字,是截图没有截好。我没有明白这种方式配置出来的USB库文件在哪里修改配置。 ...

点lz位图片右边Description里面的帮助文档,能解决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lz位图片右边Description里面的帮助文档,能解决问题不?

看了下底层,已经找到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