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AVR STDIO 5可以进行AVR单片机编程吗?

楼主(2016-03-14):
有人知道AVR STDIO 5可以进行AVR单片机编程吗?我看见网上都是说用ICC AVR进行编程,然后用AVR STDIO来进行仿真。就觉得好麻烦,能不能只用AVR STDIO 5来进行编程和仿真呢?而且我看AVR STDIO 的界面和一些功能对项目开发也是很有利的。。。跪求知道的兄弟告诉小弟一声。。

网友A:
大哥,前两天不是告诉你了吗?总atmel studio7啊。

网友:
都atmel studio7不过最低要WIN7,你那个已经不在推荐用了,不过XP的话只能用到atmel studio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前两天不是告诉你了吗?总atmel studio7啊。

AVR STDIO 跟ATMEL STDIO有区别吗?我用的是AVR STDIO可以编程不?

网友B:
3楼的已经说了,可以用winavr,如果用汇编可以直接用avr studio,AVRstudio就是一个IDE,带汇编编译器,C编译器要开外挂。atmel studio6,7是avrstudio的升级版本,avrstudio已经不维护了。不论你说的编程是指编译代码还是烧写AVR,AVRstudio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的已经说了,可以用winavr,如果用汇编可以直接用avr studio,AVRstudio就是一个IDE,带汇编编译器,C编 ...

我用C语言进行开发的,可以用AVR STDIO 5进行编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语言进行开发的,可以用AVR STDIO 5进行编程吗?

可以,装一个WINAVR,建工程的时候选AVR GCC就可以用GCC编译了。我没用过studio5不知道过程是不是相同,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另外,感觉楼主刚开始用AVR,为啥不直接用studio6,7?studio4,5已经不更新了,将来真做项目肯定从新的IC里选型还要再花一次学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感觉楼主刚开始用AVR,为啥不直接用studio6,7?studio4,5已经不更新了,将来真做项目肯定从新的IC ...

谢谢,我准备用STDIO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