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 一把 鸭嘴 剥线钳 好用点的。谢谢

楼主(2016-03-15):
大家推荐把好用的鸭嘴钳吧!  下面这种类型的。  用过几把 感觉很不好用。。

网友:
我也用过好多品牌,没有哪种很好用的,一般到手都要修整一下:
压住线的头部锉平点,拧螺丝调节刀口压力,刀口用锉修整下,即便这样,也是马马虎虎用用。

网友:
如何还要用鸭嘴式的,可以试下德国魏德米勒的。。。。大概400多。

或者就用最土的那种剥线钳,好几个圆圈的那种,呵呵

网友(2019-08-14):
用老A的

网友A(2019-10-18):
说道老 A 才想到早期在假货宝内买了一组螺丝刀,看官网都说是台湾老 A,想想真是见鬼了!台湾哪有老 A 工具啊?怎么查都查不到,根本就是被冠了名而已,那品ˊ质我看了还真不是台湾的啊!

网友:
自动绝缘导线剥线钳(Multistrip 10).
0.03-10.00mm2的剥皮范围内,根据绝缘层的厚度,可对不同的截面进行自动调整 钢制的钳爪与集成的剥线刀刃结合,可以实现Teflon? 和Radox? 绝缘导线的专业性剥线 附带剪切功能可剪切铝芯导线和铜芯导线,多股线最大横截面的剪切达10mm2,单股线最大横截面的剪切为6mm2 配备可替换的螺纹拧紧式刀片,长度定位器和钳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道老 A 才想到早期在假货宝内买了一组螺丝刀,看官网都说是台湾老 A,想想真是见鬼了!台湾哪有老 A 工 ...

老 A 最近今年做起来了 品质算是国产中档次产品  毕竟价格在哪里哦 工具这些玩意 价格上去了  品质做的起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