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LBC184的AB端究竟要不要偏置电阻

楼主(2016-03-15):
这颗应该具备检测空闲时高电平,那么AB到底该不该加上下拉电阻呢?加了怕驱动能力减弱,不加怕有干扰。

TI的手册里面都不加,网上电路图都加,

有人说不加不能可靠工作,有人说加了反而有问题,纠结...

网友:
我们也用这个芯片,反正我是没加!只加了保护的tvs跟ptc

网友:
加偏置电阻是为了让总线在空闲时固定一个逻辑电平,总线空闲时两线之间电平不确定,比如你单片机是中断接收的话就有可能很频繁的进入中断,但是接收不到有效数据。建议作为主设备的地方加上偏置,从设备可以加也可以不加。我一般都加上了。

楼主:
两个人就有两个不同意见

晕了

网友A:
AB 线在主机上加上拉下电阻就好,上下拉主要是保证总线的空闲电平固定。从机都不要加上下拉了。有问题的肯定是加多了,或阻值没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 线在主机上加上拉下电阻就好,上下拉主要是保证总线的空闲电平固定。从机都不要加上下拉了。有问题的肯 ...

184应该已经内置电平固定了,所以不清楚是否还需要上下拉,为了更稳定?主机上下拉会影响驱动能力,不清楚是不是需要。

楼主:
目前在设备上已经加了10k,带也没问题。但是在考虑它的合理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4应该已经内置电平固定了,所以不清楚是否还需要上下拉,为了更稳定?主机上下拉会影响驱动能力,不清 ...

如果已经内置上下拉了,那外面就可以不用上下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