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如何实现压力传感器零点漂移补偿

楼主(2016-03-15):
   我是新注册的,在这里求教各位大神,我用的是精良电子的MS4515的压力传感器,量程是20英寸水柱,我现在设计了用ADuc7020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但是我接收的时候发现零点会漂移,不知道怎么用软件或者硬件去补偿,希望各位大大给予帮助,本来是有偿的,但是我没有莫币,以后发给大家。

网友A:
把压力0点的电压存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压力0点的电压存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补偿零点漂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补偿零点漂移

不考虑温度影响和电源电压变化的话,这个漂移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
漂多少,使用温度多少,传感器标称漂移参数多少

你一句漂移,然后叫大家陪你猜谜,最后你发现其实是水位变化了,然后你连同ID一起消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温度影响和电源电压变化的话,这个漂移应该是固定的吧

是。个人感觉这种漂移是没法补偿的。曾经接触过一款数字化压力传感器,里面的结构也是AD-数字处理-DA的过程,而且还支持HART总线校准。但是也有零点漂移的问题。好像是无解的。就拿这个传感器来说,他输出的信号是自己调理之后的了,怎么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补偿零点漂移

是的哥哥,你有经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人感觉这种漂移是没法补偿的。曾经接触过一款数字化压力传感器,里面的结构也是AD-数字处理-DA的过 ...

你有经验么哥哥,可以私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温度影响和电源电压变化的话,这个漂移应该是固定的吧

哥哥说的在理,但是我不如测完之后,我测的是呼吸,测完之后再归零就有漂移。

网友C:
用过称重传感器,双向的。在零点那里非常烦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给楼主的建议是:想办法偏移走,比如加20厘米的水柱,然后测增加值。这样单边人为零点偏移和回差会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说的在理,但是我不如测完之后,我测的是呼吸,测完之后再归零就有漂移。 ...

会不会气路里,本身就有压力?

网友:
压力传感器零点漂移 应该动态补偿吧
每一次测量 你先把零点标记一下
你看看压力的产品 都带零点迁移的按钮或者功能

压力传感器 根据类型测量的压力 有绝对压力,相对海平面,相对当前海拔大气压。
要是相对于当前海拔大气压,那肯定有明显的细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称重传感器,双向的。在零点那里非常烦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给楼主的建议是:想办法偏移走,比如加20 ...

谢谢 哥哥  但是你看看我的压力传感器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哥哥  但是你看看我的压力传感器说明书

简单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加一个固定偏移。相当于把0点移走。其他的你自己搞。
偏移0点会比原来的0点好不少的,如果你不测负边,且量程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加一个固定偏移。相当于把0点移走。其他的你自己搞。
偏移0点会 ...

哥能留个联系方式不,研究一下,有偿的,交个朋友也好,我是天大的老师。

网友D:
果然符合中国的老师水平

网友:
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选一个漂移尽量低的传感器,一个是每次测量前都执行一次校零,楼主测量的是呼吸,没办法每次测量都校零,所以只能尽量选一个漂移小的了。

网友:
如果漂移可以忍了。用这个就可以,如果不行,另外选型吧。现在的技术手册都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符合中国的老师水平

哥哥  能提供些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