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疆精灵3出问题了,正在联系售后。。

楼主(2016-03-15):
首先讲明不是炸机,目前为止飞行安全。
但是,相机出问题了,近二次飞行后发现拍出来的照片稍放大就模糊了,明显是对焦不准了,网上查了下,发现似乎有不少这类的问题,我中标了,,:(

放桌子上拍的,这清晰度,简直是渣渣。。

飞行时拍的,无风 ,这还有实用价值吗?

已将上述问题,照片发给售后,看大疆怎么处理,可不要给我找一堆理由说这是正常 。。。

网友:
跟大疆说,我加钱买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显不懂摄影。

这肯定是正常的。

确实不大懂摄影,但这个清晰度也算正常?  我用手机同样拍,比这清晰多了。。
真是正常吗?我有同一地点的拍照对比,现在拍的明显比刚到手时的模糊。。。

网友:
LZ住的别墅呀·

网友B:
而且lz还有个漂亮的小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lz还有个漂亮的小女儿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地上有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lz还有个漂亮的小女儿

什么时候才可以住豪宅呀、

楼主:
刚刚收到大疆的售后的电话,说从我提交的照片看来认为是相机虚焦了,让一会收邮件,填资料,然后顺丰上门收件,把飞机发回检查。。。

看来大疆售后反应很快的了,不到二小时,就有回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收到大疆的售后的电话,说从我提交的照片看来认为是相机虚焦了,让一会收邮件,填资料,然后顺丰上门收 ...

LZ 豪宅哪城市的?多少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白天室外拍一下看看。

我就是白天室外拍过回来觉得全是不清楚才觉得不对劲,才回来放桌子上拍拍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豪宅哪城市的?多少钱呀?

这不是重点,现在重点在大疆

网友:
歪楼了,大家关心楼主的房子!

网友:
楼没歪,大家关心楼主的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收到大疆的售后的电话,说从我提交的照片看来认为是相机虚焦了,让一会收邮件,填资料,然后顺丰上门收 ...

以后Dji的服务是这样的,请将飞行器置于空旷地带,然后飞行器自己飞走去Dji的客户服务中心。......

楼主:
靠,各位,请留意主题。。。

网友:
是哪个城市呀,我猜是两广,最有可能是广州,深圳

网友:
大家关心楼主的房子!

网友:
有房,有女儿,有四轴玩

网友:
目测像上海的豪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重点,现在重点在大疆

四轴才几个钱,,,一平房价随便买几个·

网友D:
估计是失焦了,拆了自己调回去

网友:
别野,大僵,女儿,楼主是赤果果的成功人士啊

网友:
    芭比  之  梦幻豪宅,,,,,

网友:
目测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失焦了,拆了自己调回去

这个我也认为是,只是拆的当然不是我,发回大疆去

网友:
围观豪宅,不要歪楼

楼主:
这节奏难道要我删图片吗?

网友:
  这是我南京,大仙林别墅群么?

网友:
楼主房子非常不错!

网友:
从第二张图可看出,小区房屋屋顶结构尖顶锥形,雨水充足靠近沿海;其次从远方那几颗树得知右边第一颗属于热带植被,所以应该是南方。综上得知,应该是珠三角西南部,应该是江门没错了。

楼主:
维修结果出来了:

从报价单,这比较严重,相机镜头,两个云台电机全部更换了,价格不菲,保修期是免费的。。
真不知表扬大疆还是批评好了,表扬是反应很快,服务很好,有错就认,少有的良心企业。。
批评不是,我基于安全一直小心飞行,飞行次也不多十次左右,没有摔过,降落小心,并不重,也没有激烈的飞行动作,这样相机和云台也会损坏了,真是脆弱得很,也不明白。从质量来看要批评了,不过希望我是中标了,是个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结果出来了:

不是,维修当然不会给你拆开检测,多麻烦。。。一般就是直接全套换了。高效快速。

网友:
保修期是多久?
这要是过了保修期是不是就基本玩儿完了

网友E:
如果楼主在深圳的话,有点像万科四季花城的风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节奏难道要我删图片吗?

楼主的头像是什么的奖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头像是什么的奖杯啊?

羽毛球赛的。。

楼主:
一直想不明白,云台电机怎么怎么会损坏了?上电自检时是在动的,觉得正常 ,但可能是主动避震出问题了,再加上镜头虚焦了所以照片模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明白,云台电机怎么怎么会损坏了?上电自检时是在动的,觉得正常 ,但可能是主动避震出问题了,再 ...

不知道大疆内部程序有没有做摔机检查记录,比如传感器检测到剧烈震动的,判断为一次摔机,以后返厂后以此作为判断依据。
原厂一般不会听客户口头说没摔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羽毛球赛的。。

喔喔。。。。。

网友G:
大疆已经把那两个精致的无刷电机做的成本这么低了~只买105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已经把那两个精致的无刷电机做的成本这么低了~只买105一个

105 已经很贵了,这个正常价格在50左右

网友(2016-09-19):
围观成功人士的豪宅

网友:
貌似是图片发虚了

网友:
围观成功人士,豪宅,女儿,四轴,羽毛球冠军……

网友H:
不要歪楼,来围观成功人士,豪宅,女儿,四轴,冠军奖杯,啧啧啧

并且再加上一点:看室内装修,相对简单一些,所以应该是属于N年前的装修风格,so,楼主的豪宅都买了N年了,根据女儿的年龄还很小,楼主青年才俊呀,啧啧啧啧

果然我八卦了一下,翻了楼主的旧帖,几年前楼主就住上别野了,啧啧啧啧啧啧啧

网友:
继续围观豪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歪楼,来围观成功人士,豪宅,女儿,四轴,冠军奖杯,啧啧啧

并且再加上一点:看室内装修,相对简单一 ...

全错了 ,不算成功人士,打工仔一名,四轴是爱好,早年自制,现在只是直接买一个,冠军奖杯不是属我的,属球队的,我受伤没法上场,我拿来装下B的,这所谓的别墅只是相当于别人的半套房,也是近年才弄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在深圳的话,有点像万科四季花城的风格

说的我虎躯一震,我特么在和磡村租农名房,楼主在对面住别墅,差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的我虎躯一震,我特么在和磡村租农名房,楼主在对面住别墅,差距呀   ...

我记得07年的时候,不贵的,那个时候好像6000多的联排,还不好卖。 现在估计要卖到8W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