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rm用jlink调试时,jtag和swd接口怎么选择?

楼主(2016-03-15):
记得以前可以自由选择的,怎么这次准备改变一下时,却发现界面是固定在swd,灰色无法选择了,
还有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A:
你要先在Debugger页里把debugger选成J-Link/J-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在Debugger页里把debugger选成J-Link/J-Trace。

找到原因了,debugger 栏一直是像你所说的设置,
真正的原因是原先为了使用swo输出调试信息,而在general options - stdout/stderr 栏选择了via swo后,造成只能使用swo调试的结果。

网友:
呃…这个还真没想到…我从来都是无视SWO的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