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House、室内定位、DIY

楼主(2016-03-16):
LightHouse,HTC VIVE使用的室内定位技术。

希望论坛能发起一个DIY LightHouse的项目,看看原理,相比其他室内定位技术:
1、成本应该很低;
2、太适合电工来实现了;
3、扩展性非常强,可应用的想象空间就留给楼下们补充吧;
4、技术可能属于Steam,应该没限制性,还需论证调查。

补充一个中文的介绍:http://www.moduovr.com/article/2273.html
油管上有原理视频,一看秒懂。

补上原理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4dotTt7k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PaaMR4kY4
不懂搬运,自行想办法看吧。

网友:
感觉这个技术要火啊

网友:
突然发现多了一个VR板块

网友:
求楼主油管视频链接

网友A:
那个转动的二维激光扫描器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转动的二维激光扫描器应该不便宜吧?

能做的公司不多。
SICK 的9万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的公司不多。
SICK 的9万多一个

SICK ?
可以给个链接吗?

关键字 SICK + lighthouse找不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
sick的话,成本太高了,看样子都是自己设计加工的,不知道哪位擅长光机的大神可以整个套件啊

另外,除了光机要设计好外,提高精度的关键就是软件算法了,肯定有标定的东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CK ?
可以给个链接吗?

SICK 的是想GOOGEL 的无人车上那种,
你搜下SICK+激光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CK 的是想GOOGEL 的无人车上那种,
你搜下SICK+激光导航

那LightHouse原理和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LightHouse设计很巧妙,
和GPS类似,只不过终端得到的是和卫星站的角度信息,而不是距离信息。

网友C:
其实这个LightHouse的原理就是用了大半个世纪的飞机VOR导航信标的激光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LightHouse的原理就是用了大半个世纪的飞机VOR导航信标的激光版……

原来如此

网友:
这个激光不好做

网友:
用普通得红外激光led可以吗

网友D:
这个确实成本可以做的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成本可以做的很低

SICK 的那个精度可以做到毫米,所以在自行走AGV 上用的比较多。
全球大概两三家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CK 的那个精度可以做到毫米,所以在自行走AGV 上用的比较多。
全球大概两三家能做 ...

楼主这个,和激光雷达原理不同

SICK 给我的印象,就是笨重

网友E:
RPLIDAR的只有2400。。。日本的HOKUYO也能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RPLIDAR的只有2400。。。日本的HOKUYO也能便宜些

LightHouse和这个也不是一个原理,不过这些用旋转摄像头做三维重建也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除了科普性的,有没有实际的板子,机械结构,芯片的分析呢?

楼主:
正式版应该还没有正式发货吧,
以后应该会有人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式版应该还没有正式发货吧,
以后应该会有人拆解的。

坐等拆卸啊,不过Oculus的定位好像和HTC的不一样,Oculus的头盔上就没那么多的红外接收。

DIY的事情怎么样?要不一起组织一个?

网友(2016-05-18):
发不了URL链接,优酷有,搜索下htc vive lighthouse,第一个就是原理的视频。
最近挺有兴趣的,私下联系,一起建个Q群

网友:
室内定位有啥好玩的?

楼主:
已经拆机了,现在需要懂USB HID设备开发的工程师一起参与。
目前HID协议分析进行中。。。

网友(2016-06-20):
引用 楼主:
已经拆机了,现在需要懂USB HID设备开发的工程师一起参与。
目前HID协议分析进行中。。。 ...

自己DIY还是单位工作?

网友:
有一点想不明白,请指教,,就是激光从一个位置发出来,,那如果VR在激光的背面,,,怎么能接收到激光信号的呢

网友:
挺感兴趣的

网友:
有兴趣,这个讲解不错
http://www.voidcn.com/blog/liulong1567/article/p-5700695.html

网友:
感觉还是UWB合适点吧

网友(2017-02-12):
找到一个讲数学原理的,看看是否需要
http://blog.csdn.net/mov2012/article/details/54982683

网友(2018-07-17):
不知道现在应用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2019-04-20):
定位精度能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