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磁编码器检测无刷电机转子位置

楼主(2016-03-16):
现需要用磁编码器AS5145B检测得无刷电机位置来实现SVPWM控制,需得到SVPWM调制所需Vout位置,如图一中的θ,从编码器中读取位置为图二中的Ax,如何从Ax得到θ?还有就是现在用的电机是只能在一周之内旋转的,目标是实现云台控制,为什么要限定在一周之内呢?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磁铁的磁场要和磁编码器面相切,而不是法向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的磁场要和磁编码器面相切,而不是法向垂直

兄能说详细一些吗,现在是把电机放到磁编码器上,磁编码器读出来的角度应该是转子相对于磁编码器的位置Ax,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能说详细一些吗,现在是把电机放到磁编码器上,磁编码器读出来的角度应该是转子相对于磁编码器的位置Ax ...

把机械角度转换成电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能说详细一些吗,现在是把电机放到磁编码器上,磁编码器读出来的角度应该是转子相对于磁编码器的位置Ax ...

我也不是很懂,我只见坛子里的坛友说用的磁钢磁化方向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械角度转换成电角度

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我只见坛子里的坛友说用的磁钢磁化方向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  ...

径向磁化,普通磁铁N和S在两个端面上,径向磁化的磁铁N和S在端面上是水平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径向磁化,普通磁铁N和S在两个端面上,径向磁化的磁铁N和S在端面上是水平分布的. ...

兄知道如何从编码器读取值得到转子位置吗?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码器?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那就很好办,如果是AB编码器那就如同没有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知道如何从编码器读取值得到转子位置吗?

先确认下磁铁是不是符合要求,普通磁铁拿来就用是不对的

网友:
一般磁编芯片手册会有推荐的磁铁类型和编码器芯片安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磁铁是不是符合要求,普通磁铁拿来就用是不对的

兄好,硬件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产品已经生产过了,云台这块软件原来是外包的,现在从零开始做,希望大家多参与,要是完成我会出个三轴云台的系列,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是少,单打独斗难度较大。这个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加一个强制电压矢量(该矢量平行于定子A轴),这样转子应该会移动到相切90度的地方,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码器?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那就很好办,如果是AB编码器那就如同没有编码器 ...

我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硬件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产品已经生产过了,云台这块软件原来是外包的,现在从零开始做,希望大家多 ...

找海绵宝宝问问看 他用过这个磁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我不太了解这颗编码器的使用。但是如果磁编码器可以获得机械角度,那么很容易计算出电角度,就可以做位置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兄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一起搞三轴无刷云台?

楼主:
+Q吧2034379294,这个问题已经有结论了。3楼的思路是对的,看到一篇论文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搞三轴无刷云台?

+Q吧2034379294,这个问题已经有结论了。3楼的思路是对的,看到一篇论文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最近用的,仅供参考:

网友:
已经实现了,不够磁编不是你这个型号的!

网友:
LZ这货没有看一眼磁编码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