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检测电路中差动放大只有几十毫伏的信号能可靠吗

楼主(2016-03-16):
实际电路是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差不多,半桥驱动的。原理图是等效的一个电路,这个电流检测不需要很精准的,只要检测大概有20A左右的电流然后动作就可以了。方波电源389V驱动负载,如果有20A左右的电流通过,则取样电阻两端会产生一个压差,通过四只分压电阻最后得到Uab大概在36mV左右,36mV通过一个1:1的差分放大,最后输入到约300倍的同相放大器反映出来。现在就不知道这个电路在实际电路中能不能正常工作,在Multisim软件上仿真好像能工作。因为实际电路是一个开关式电路,开通和关断的浪涌电流通常都很大,我怕会产生误动作,还有36mV实在太小了,如果在加上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电流还有温飘这些,36mV的影响是微乎其微。所以不知道实际能不能工作呢?或者这个电路本来就能不能工作?

楼主:
自己给顶上先

网友A:
加大检流电阻的阻值
换高精度的运放或者是专门的高边电流检测IC

网友B:
20A的开关量信号,为啥不直接用大电流的霍尔器件做?便宜大碗还皮实.

网友C:
方波电源389V驱动负载,如果有20A左右的电流通过,则取样电阻两端会产生一个压差,通过四只分压电阻最后得到Uab大概在36mV左右,36mV通过一个1:1的差分放大,最后输入到约300倍的同相放大器反映出来。

人为地把信号分压衰减到特别小,使其可与输入失调电压、温飘等相比较,然后再重新放大300倍,纯粹是脱裤子放屁、出力不讨好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为地把信号分压衰减到特别小,使其可与输入失调电压、温飘等相比较,然后再重新放大300倍,纯粹是脱裤子 ...

那也是无奈之举啊,不把电压拉下来那么高的共模电压哪敢用呢?请问您有其它更好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检流电阻的阻值
换高精度的运放或者是专门的高边电流检测IC

20A的电流如果要加大取样电阻阻值那电阻的功耗就很大了,而且因为那四只分压电阻的作用,即使取样电阻两端电压有多大,最终落在Uab端的电压也会很小,所以加大阻值不算最好的。即使用专用的高边电流检测IC,那IC也很少有这么高的共模电压的。您还有更好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的开关量信号,为啥不直接用大电流的霍尔器件做?便宜大碗还皮实.

之前也有用过,但那东西如果有较大的浪涌电流感觉很容易烧掉的。换大电流一点的那价钱有巨贵。你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D:
可以浮高高边电流检测的地来实现

网友E:
以前我用P型三极管搞过高端电流保护,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P型三极管搞过高端电流保护,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您是不是说这样子啊?能不能说说这个精度还有动作时间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浮高高边电流检测的地来实现

浮高地具体怎么实现呢?能不能说说呢?我不太懂呢,谢谢!

网友:
TI相关的高边电流检测应用中有说,串些零件在IC负极,保证IC的电源不超过其工作范围

网友A:
你如果只是检测一个大概,又对浪涌电流有很高的要求

那建议直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ACS758之类的

网友F:
有高边电流检测运放,就是贵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高边电流检测运放,就是贵点儿。

能推荐一下哪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只是检测一个大概,又对浪涌电流有很高的要求

那建议直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如果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只能用霍尔元件或者低边电流检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哪个型号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6%A3%80%E6%B5%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