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mmap求助

楼主(2016-03-1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arm读取FPGA数据,使用QT编写界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qt5.5下
datbuffer = (unsigned int *) mmap(NULL, read_num,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pga_dev, 0);

内存里的数据读上来全是空的呢?或者无法映射内存?
我是用 Linux + c 代码,可以正确读到数据。

求有经验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mmap是系统调用,跟Qt应该没关系。我用Qt4.7.0 for ARM 用mmap没有问题

网友A:
mmap你确定打开对了文件?FPGA映射在0地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ap你确定打开对了文件?FPGA映射在0地址处?

没有问题的,我在驱动里面做了指示灯提示,使用了外部中断,工作均正常。就是datbuffer指针的数据不正确,好似乱码

楼主:
问题解决啦,unsigned int 替换为quint16